[电源] 昨中午下班帮同事修充电器,昨晚9点半又来“活”了,连夜给老丈人修电...

楼主(2019-04-04):
昨天中午下班回家利用空闲时间帮同事修充电器,昨晚9点半又来“活”了,真是越忙事越多,最近因事多,所以只能连夜给老丈人修理电三轮充电器了。
先测量在确定无短路的前提下通电测试,刚插电就听到有“咝……咝……”声,赶紧断电,这是电压过高有电容爆顶的声音。拆开一看果然输出端滤波电容已严重爆顶,找到TL431,在检查其上、下偏置电阻时,发现上偏置电阻的一只脚处有锈蚀物,用镊子只轻轻一拨就断了。众所周知,TL431的上偏置电阻的增大和下偏置电阻的减小都会使输出电压升高。这就是造成输出端滤波电容爆顶的原因。找到原因修理就简单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可见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A:
这种一上电就出电压吗
没反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上电就出电压吗
没反接保护?

这种充电器属简陋型的,或称普及型的吧,没有防反接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充电器属简陋型的,或称普及型的吧,没有防反接电路

楼主经验丰富
妙手回春

网友:
真正的智能充电器,自动给出电压可调方案

网友:
经验丰富,赞一个

网友:
老丈人可能是想要个新的

网友B:
电压过高,让电容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过高,让电容爆了。

我上次修过一个60V/20Ah的电动车充电器,也是输出电压过高,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达到115V,是一个贴片电阻阻值发生变化引起的,输出端滤波电容也爆顶了

网友:
既然没有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都是高手,我最多看下线断了没,有没有脱焊等简单故障,都没有?垃圾桶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