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GS05B GPS追踪器改造 耗电测试

楼主(2019-04-04):
参照论坛里的改造方法,对GS05B进行了改造,在VBAT处加了一节18560 2400mah电池,考虑到该点输出4.2V,所以原来电源输入没有拆,今后可以利用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18650电池加了保护电路。

手里刚好有个8.4V充电器,USB接口的,于是外接电源换成了USB接口。改造后效果

实验外接电源充电,电池成功从3.9V冲到了4.15V。然后塞到包里放电实验。4月2日6:30分开机,每天室外运动2.8小时左右。其他时间均在室内静止。

4月2日6:30开机 APP显示电压3.98V   定位准确

4月2日16:40   APP显示电压3.93V      定位准确
4月3日9:30     APP显示电压3.79V      定位准确

4月3日16:30   APP显示电压3.76V      定位准确
4月4日7:40     APP显示电压3.64V      定位准确

后续更新

网友:
挺精准的那

网友A:
APP状态显示电压3.98V与实际电压值一样吗?

我接48V电池显示48V,用万用表测实际5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状态显示电压3.98V与实际电压值一样吗?

我接48V电池显示48V,用万用表测实际52V ...

实际测试4.15V,不过,到3.8V左右时是准的了,也有可能电路工作电流由波动,电压也有波动

网友B:
测试一下显示电压与万能表测试的电压之间的误差,我的设备因为完工后都用封住了,所以没办法测量真实电压。

网友C:
想知道淘宝上卖的那些声称不接电源可以待机1000天、5年,等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淘宝上卖的那些声称不接电源可以待机1000天、5年,等是什么原理?

5年? 吹牛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淘宝上卖的那些声称不接电源可以待机1000天、5年,等是什么原理?

定时休眠,1天定位一次,一次定位工作40秒,待机1000天也就相当于连续工作11小时,其余时间CPU休眠,一般休眠时耗电都是uA级的,所以所谓1000天, 1500天理论上也有可能。不过电池一定要用低自放电电池(看厂家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显示电压与万能表测试的电压之间的误差,我的设备因为完工后都用封住了,所以没办法测量真实电压。 ...

刚刚测了一下,
4月4日,13:00  万用表显示3.64,APP显示3.63,定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测了一下,
4月4日,13:00  万用表显示3.64,APP显示3.63,定位准确

继续测试,到了状态不稳定的时候,那就应该是临界值了,这时候记住多点测试电池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继续测试,到了状态不稳定的时候,那就应该是临界值了,这时候记住多点测试电池电压。 ...

跟凡风我也买了一个才到。请问你电池是串连的吗。4.几v带的动吗。电源线正负焊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凡风我也买了一个才到。请问你电池是串连的吗。4.几v带的动吗。电源线正负焊在那里。 ...

自己在论坛查查资料,详细得很。别当伸手党。

网友:
基本上一节电池,轻度使用就是3天?

网友E:
一节电池,轻度使用就是3天?这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4.15V,不过,到3.8V左右时是准的了,也有可能电路工作电流由波动,电压也有波动
...

4月5日8点,APP显示电压3.58v 定位正常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拆了,准备改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节电池,轻度使用就是3天?这太少了吧

我的大概就是用3天,现在有点怀疑设备阀值高了点,电池还有电但是无法用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怎么网页上是AS05B+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概就是用3天,现在有点怀疑设备阀值高了点,电池还有电但是无法用 ...

你电池内阻大导致电流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电池内阻大导致电流不足吧!

没有仪器测量过电池内阻,但是有仪器测量过,4.2V放电到3V,电池电量足16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