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国产品牌机真是有毒

楼主(2019-04-04):
今天单位里拿来一台清华同方的台式机来维护,系统是xp的,要安装win7。弄好后觉得速度还行,就看了下配置,这机器是Amd APU的,A8 5500加4G内存,按说这个APU的集显还过得去,鲁大师可以有个1万分左右,如果加自家独显的话还可以实现交火。可这台偏偏配了个nvidia的GF605显卡,是605啊,连最低端的610都是他大哥,都就是独显性能不及集显的一半,还不能实现交火,存在有何意义

网友:
品牌机一般都是政府事业单位和一些不懂电脑的家庭用户使用,售后服务比较好,性能一般够办公使用,所以后面的你懂的

网友:
企业用的电脑,能应付日常office这类软件就够了,实现交火又有何意义?

网友A:
请拔掉独立显卡提高显示性能

网友B:
单位采购的奇葩多了去了,某家族式民企采购视频会议系统都宁愿买那种厂方直供的落后设备,也不用当地知名品牌代理的先进产品,关键是看采购机制,权利有时候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拔掉独立显卡提高显示性能

没错,我也碰到过,i3 4170配gf210独显,和GF605一样同属品牌机专用坑DIE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采购的奇葩多了去了,某家族式民企采购视频会议系统都宁愿买那种厂方直供的落后设备,也不用当地知名品 ...

有时候不一定新的就好,比如新的电脑就装不上XP甚至WIN7也装不了,要知道政务专用软件完全兼容WIN10的几乎为0。

还有采购人的知识不够也容易被坑。

网友:
售后服务也很重要吧。

现在亲戚买机子,我都建议买品牌机。以前都是有事找我,现在直接推售后了

网友:
还是自己diy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拔掉独立显卡提高显示性能

这是冗余功能。万一独显坏了,拔掉继续用,速度还快了。维修电脑的多有成就感

网友:
因为加了独显可以卖多好几百大洋,而且还可以对外宣称独立显卡。你有面子我赚钱,何乐而不为之

网友:
单位用和个人用有可比性吗?

网友:
交火的时间也没有

网友:
最不爽的是其中一小部分品牌机,特别特别喜欢用那种非标的配件,比如
异型的且线组都不标准齐全的电源啦,
换了好点的散热器有可能连侧盖都关不上的机箱啦,
和别的主板不通用,奇怪线序的机箱前置接口啦,
明明机箱这么大,却只能用半刀高的PCIE显卡、网卡啦。

机器以后想升级,配件都不好找,也不好升级。

网友:
2个显卡一备一种
任意一个坏了,都切换成另一个简单台

网友:
专业人士干的专业事,奇葩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不一定新的就好,比如新的电脑就装不上XP甚至WIN7也装不了,要知道政务专用软件完全兼容WIN10的几 ...

不一定不懂,安全第一,如果兼容性有问题怎么办,不是自己背锅吗

网友:
我办公电脑也是这样。
联想的台式机,i7 6700的u,自带显卡hd530,然后配了个gt730的独立显卡……这有区别吗?

网友:
这是品牌机的专利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