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胜利vc9807a+问题,这个真修不了

楼主(2019-04-04):
  此表一直很少用,也是我手里最好的一块表了,舍不得买贵的,所以爱惜,昨天拿出来用了一下,发现200M档位不准,测试发现多10M阻值,表笔短路也显示10M,其他档位均正常,拆开查看V片没发现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修,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老点的表有的表就是高阻档有底数,一般就是10m,后来的表通过触点告诉主芯片一类的改善显示,先看看表盘触点清理下。

网友:
没毛病啊,,,当然修不了

网友:
垃圾胜利,清洁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老点的表有的表就是高阻档有底数,一般就是10m,后来的表通过触点告诉主芯片一类的改善显 ...

的确是的,谢谢指点,我查了说明书,

网友(2021-03-17):
引用 楼主:
的确是的,谢谢指点,我查了说明书,

我的表跟你的批次一样的,为什么我的弹片安装位置跟你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你的正确还是我的正确,我的表也有问题,电阻200档不通

网友:
真是太激动了,一直查不出我的表200电阻档为什么短路,原来是上家把弹片装错了,我看别人的弹片图也是错的,这么巧看到楼主的图,和我的机器型号一样,按你的装,居然修好了,太爽了,谢谢

网友(2023-10-19):
原来如此,我的也是这样,我也以为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