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电源板故障,接通交流电,滋滋响?

楼主(2019-04-04):
一个22寸的海信旧电视了。故障现象就是不开机,红蓝灯交替闪烁。打开海信电视后盖听到电源板上滋滋响。没有看到类似继电器的东西啊。为什么哒哒响?

还有这个电源板只给主板提供了2路12V的电压,还有一个背光开关和背光调节引脚,2个GND引脚。跟主板的联系只有6个引脚。不像网上资料说的,还有什么5V STB信号引脚?我只看到主板上有5VSTB的引脚。这个引脚没有跟电源板之间有联系。不知道主板和电源板之间怎么沟通这个待机信号的。这是一个奇葩的设计。

好几组5VSTB引脚的,好像跟下图的三个芯片有关的。az1084s是一个3.3V稳压管。   FM24C32A是一个EEPROM存储芯片.     另外一个8脚的芯片上面的丝印好像故意磨损了,好像是ATMLH834,一个E2PROM芯片??不知道为什么搞两个这个?

经测算,5VSTB好像与下面的三个三脚的三极管有关联,三极管的丝印是1AM,NPN三极管。

网友A:
红色那个小电容好像有身孕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感或者变压器脱胶松了,修复后都上点704.固化一下应该就好了。这个PCB我看好几个地方走线很马虎,请的LAY板的人不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那个小电容好像有身孕了

那个电容的确鼓了。我又找了几个电容凑吧凑吧换上了。但是还是故障依旧。不该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