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伟泰克锂电钻调速开关并分析电路,都差不多的

楼主(2019-04-04):
折腾伟泰克锂电钻时,把它的调速开关拆了
坛友福利15大洋撸的

芯子

调速开关
做工看着不错

散热铝片比大虾大

拆掉,硅脂已经干了

卡扣和偶见过的另两种调速器都差不多

小心同时撬几个点,终于无损开壳了

板子全貌

芯片未打标

看引脚连接和外围电路,应该和GS069兼容的

应用电路图如下
当然实际不是用滑动变阻器的无极调速,看串联的电阻肯定还是6级调速的

不小心飞了个弹簧,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这些铜件就不拆了哈

这侧焊盘用途如下
和便宜货的都差不多

壳子模具还行

折腾完回装,把1块钱的硅脂涂上

装好完工

看来这些便宜货都是公版设计的,原理、板子和外壳设计几乎和偶之前接触过的都一样
连接LED指示灯和电量板都很好搞

拆解并修复12V锂电钻调速开关刹车失灵,并简单分析其工作原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619

网友A:
拆了吧,拆了吧,再做个金属探测器找崩飞的零件

网友B:
最近也在折腾这东西,铜片给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吧,拆了吧,再做个金属探测器找崩飞的零件

这样呀,等做好金属探测器,估计崩飞的零件都消失了

网友C:
用IC的电路就是简单

网友D: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E:
楼主原装的夹头能夹紧吗   我的拧钻头批头 快拧紧时候轴跟着一起转  六角的还好  圆柄钻头工作吃力时候感觉有些滑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折腾这东西,铜片给弄断了。。。

这这这,废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折腾这东西,铜片给弄断了。。。

可以焊上的,这个我焊过

网友B:
找铜片做了一片,效果不好!

网友:
谢谢分享,没敢拆好的调速开关,上次拆了个电锤的,里面是陶瓷板+可控硅。
福利赶上了又被老板鸽子了,漏发,说是补发,等到快自动确认收货了也没补发,最后只能退款了事,桑心啊

网友:
拆了半天居然没有展示电路板的另一面,看来我还是要自己拆一次了。开机后加速过程中时不时就停机,需要重新再来一次才行。
这货调速不是像一般电位器那样通过触片在碳膜上滑动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C的电路就是简单

确实简单,便宜货都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来来来,把姓名电话地址先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原装的夹头能夹紧吗   我的拧钻头批头 快拧紧时候轴跟着一起转  六角的还好  圆柄钻头工作吃力时候感觉 ...

低速档还行,不过夹钻头还没钻过吃力的
实在不行就换大虾夹头

网友:
看拼音应该是金元牌

网友:
谢谢分享。。。。18大洋很划算。。。。。

网友:
虽然都差不多,要有个配套电路图更完美,谢谢楼主的精彩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铜片做了一片,效果不好!

可能铜片得用厚点的,边缘还要打磨圆滑

网友:
15可是真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