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边捡的太阳能光控爆闪交通提示信号灯

楼主(2019-04-04):
估计是车祸撞倒之后散落在路边的,果断捡回来看看啥原理。
外壳已经渣渣了,就把板子撬回来研究,
小太阳能板,一个黄皮电池,四个黄光LED,一块小电路板,一个无字芯片8脚

太阳能板字背面标注了尺寸,不知道电压,
电路板背面只有一颗小电感,我猜是升压用的,不然一节电池点不亮LED。

无意间发现闪灯了,抓拍了30张,总算挑出来一张闪的。
也就是芯片检测到太阳能电板没电,夜间开始爆闪LED,提示交通信号。

锈迹斑斑的电池,真不想捡回来,要不是为了研究=====哈哈哈哈

拍照记录四根电线

钳子暴力分解

负极也锈了

电压还有1V左右

6口充电器跟AT34以及魅色很搭配,充电杠杠的

无语,一分钟就满了。。。。。充进去不到50mAH

板子泡水腐蚀,绿油都鼓泡脱落了

超声波清洗

酸洗掉氧化层,干净多了

太阳能板在日光灯下0.6V,开手机手电筒1.6V,正好给1.2V电池充电,省去充电管理了。

最后上图纸吧,我猜是一个专有芯片,太阳能输入给电池充电,内部检测太阳能板电压实现光控。
电池电感以及内部开关电路实现升压电亮LED,至于C1,R1和R2,我猜是芯片外部定时电路,控制爆闪频率?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类似芯片的型号,哈哈,好奇

还真在楼下提供的链接里找到了芯片资料,论坛大神多啊

网友A:
电池板发电性能差,做个太阳光检测还是可以

网友:
安装到自行车上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板发电性能差,做个太阳光检测还是可以

可能太阳光效果好一些哈哈,马路边都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人拆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4917

谢谢分享,早看到我就不捡来研究啦

网友C:
路边那种大太阳能电池板的可以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边那种大太阳能电池板的可以捡

大的不敢捡啊,废品站倒是有拆的,嫌脏

网友:
太简单,没啥利用价值

网友D:
要是能改成长亮,可以作为光控路灯的控制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改成长亮,可以作为光控路灯的控制部分

换其他的芯片就可以了,便宜的很,可以参照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其他的芯片就可以了,便宜的很,可以参照我的帖子!

谢谢分享,我看到了,改引脚配置也能实现哈

网友F:
我也捡了个这个东东,不过品相比楼主的强多了。这玩意有个开关,关闭的话即不闪也不能充电。我觉得这个开关对警示灯的正常使用会形成误判,我捡到这个不工作的灯并非有故障,只是电池放完了而且开关断开不能充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捡了个这个东东,不过品相比楼主的强多了。这玩意有个开关,关闭的话即不闪也不能充电。我觉得这个开关 ...

谢谢分享,确实高级,还带开关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改成长亮,可以作为光控路灯的控制部分

可以常亮,第5脚为MOD脚,接VCC常亮,接地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常亮,第5脚为MOD脚,接VCC常亮,接地闪烁。

对滴,还能上锂电池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滴,还能上锂电池哟

这个是升压型的,1至2节1.2伏充电电池用的,感觉用锂电电压太高了吧,芯片数据手册不一个地方的参数也不一样,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升压型的,1至2节1.2伏充电电池用的,感觉用锂电电压太高了吧,芯片数据手册不一个地方的参数也不 ...

如果锂电池的话估计得把那个升压电感拆掉,哈哈,不知道其它地方要不要改,哪天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锂电池的话估计得把那个升压电感拆掉,哈哈,不知道其它地方要不要改,哪天做个试验看看 ...

嗯嗯,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个设计就是震荡升压型的,加大输入电压怕芯片承受不了,拆掉电感估计电路会不工作的,具体还要实验为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个设计就是震荡升压型的,加大输入电压怕芯片承受不了,拆掉电感估计电路 ...

仔细研究了一下升降压电路,发现确实不能拆掉原电感,反而需要增加一个电感和电容组成SEPIC自动升降压电路才能用锂电池。芯片引脚耐受-0.3-5V,大概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