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抱怨有点多的大众仪表调光开关

楼主(2019-04-04):
闲着没事,弄了个抱怨有点多的背景调光开关,按照惯例先是外观

面罩

卡子

指示灯

小滚轮

接线

因为是带背景调光和大灯高度调节所以线有点多
接下来电路板了

针脚没用炫耀式的压接,采用了焊接,接触不良是这开关的通病,造成仪表背景闪呀闪,过保了可以自己拆下来把弹片拨拨300多省下了

最后,按照惯例,全家福 爆炸图

完,,,,,,

网友:
碳膜上涂点润滑脂可以防止接触不良

网友A:
楼主相机该换了。对焦都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相机该换了。对焦都不准了

相机还是不错的,荣耀7X,主要是上班,偷偷滴,手有点抖

网友B:
电阻式的都会有接触不良通病

网友(2020-03-10):
引用 楼主:
相机还是不错的,荣耀7X,主要是上班,偷偷滴,手有点抖

光线强度不够,快门时间长,加上手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式的都会有接触不良通病

单片机加拨码滚轮?那不又要贵了?

网友:
现在好多车都是按钮式,仪表板内MCU控制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