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和203高频焊台哪个好用

楼主(2019-04-04):
有用过这两个焊台的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高频的好些吧,俺没用过高频的觉得T12就很好用了

网友:
一个是“热得快”原理,一个是电磁炉原理
后者是技术进步,无论是效率上,还是控制上

网友:
两种焊台我都有,要说哪种好用不好简单描述,关键还是看用在哪个场合焊什么板子。203是90W,配原装头子回温快功率足,焊大元件或者大面积接地的板子很爽,但是个人感觉头子比T12粗壮。因为我多数是焊小元件小板子,喜欢T12头子纤细重量轻,用着更顺手。

网友:
其实这东东,适合自己的才是真道理,人家一把几块的烙铁也能焊了好东东,不必追求新奇特。我觉得T12也还行。我不是枪手。

网友:
都挺好,钱富裕直接高频。

网友:
高频的好,回温快,大的焊点就比较明显

网友:
别纠结,直接上JBC,不用折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jbc太贵了,我手里有203手柄,用自制的功率板用着也可以,上电8秒化锡,昨天看了一个T12和203高频焊台的对比感觉T12很厉害,3秒就能化锡。

楼主:
就是这个视频,我现在还不会发链接。

网友:
高频大焊点给力,T12小巧方便,各有千秋。。。。。。

网友:
t12适合带着走,203真心好用,焊大面积铜皮不用等,比如拆电瓶车控制器上的mso管,刀头同时化三个点无压力,t12要等几秒才化的开

网友:
还是高频好用,焊大件不用等

楼主:
不知英华T12和普通T12有什么不同,看视频中对比要好过203很多。

网友:
今天拆一个带散热片的ZVS上的MOS,因为要三个焊点同时化才能取下来,用T12不行,回温跟不上,换高频焊台后烙铁头在三个焊点之间来回滑动,能够使三个焊点同时保持化的状态,一下子就取下来了

网友A:
我花10元买了台深圳白光的90W高频焊台用着也不错,现在的白菜白光价格有点高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花10元买了台深圳白光的90W高频焊台用着也不错,现在的白菜白光价格有点高不用了 ...

10元?废品站淘的吗?一个好点的烙铁头也这价了。

网友:
用T12焊大焊点应该用大马蹄头,最好是BC4那种,热容稍大,导热也超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元?废品站淘的吗?一个好点的烙铁头也这价了。

是的,经常去废品站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视频,我现在还不会发链接。

英华那是只会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