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晶吊灯的改造,白炽灯换LED灯

楼主(2019-04-04):
家中的水晶灯是前些年买的,最早用的光源是普通的白炽灯泡,后来更换了节能灯,再后来又更换成led灯。但总是感觉不太亮并太多的灯泡成本也狠高。想换成LED灯的想法产生了很长时间了。终于下定决心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情况很满意,今发一下,给有些想法的朋友以参考。

网友:
洗球洗到眼前黑

网友:
我也用灯条改了,原来灯泡太费电了

网友:
这种水晶球的吸顶灯,点光源效果比较好,可以把原来灯泡换成3~5W的LED拉尾泡,效果就可以,只是一次性投资大些。

网友:
这种水晶吊灯好看不实用,清洁,维修相当麻烦。

楼主:
水晶灯确实好看,更换灯条后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灯源的弊端。我看应是发展方向。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灯珠直接换1-3w的LED灯珠就行,效果很好。灯泡换拉丝款LED,注意没透镜或水晶球的要用磨砂球泡,否则会太刺眼。没事干的童鞋也可以自己改裸灯珠,最后再驱动

网友:
好看不好收拾

网友(2020-08-18):
7#的先生的意见好撒。灯条不如换LED的灯泡。清洁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