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4-04):
路边捡了一个充电器,洗刷一番后,外观8成新,电线很柔软。

加电指示灯不亮,万用表测量输出无电压,坏的。

输入输出电源线,还有风扇都是快速接头,方便拆装。

万用表测量一个电阻只有0.3欧姆,看色环(棕黑银金白)不知道多少阻值,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在用的一个一模一样

网友:
测一下输出电容有没有电压?
这款充电器是带输出控制的,不接电池没有输出

网友:
电阻是0.1欧的检流电阻,你的万用表精度不够。。看一下保险有没有坏,检流电阻没坏保险应该不会坏,这样开关管和PWM很可能是好的,这样很好修,查下输出部分,看看输出整流管有没有问题,输出保险等。

网友:
测一下保险坏没坏,MOS坏没坏,这两个没坏则问题不大,我修过一个跟你这个差不多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