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全坛首修,零成本维修更换08款朗逸玻璃升降器钢丝绳

楼主(2019-04-04):
        俺家的“老狼”(08款朗逸)车窗玻璃升降器坏过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是以前发的两篇相关帖子:2016年1月6日换过左后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13355;2018年12月12日换过右前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3405,其实发第一篇帖子前已换过两次左前窗(驾驶位),第一次坏是新车入手的四年后吧,今天发帖说是的后座两个车窗又坏了,这么算来,入手这辆车以来的九年多,已坏了六付(次)车窗升降器,这样坏的频率我不表态,大伙出来说说吧。

        为什么开始就显摆我换了这么多次车窗呢?就是为我这次的折腾作铺垫,那就是,我受够了一坏就换(钱作怪),这一次,我要自己来修复,并试分析下此种车型升降器容易损坏的原因,我知道,作为家轿销量之王的这款车的版本已一再更新,不知道车窗的还是不是这种升降形式,就当给广大“狼友”(朗逸车主)提个醒吧。发帖前,特意搜了一下坛子,还没有相关修复的帖子,就斗胆自称全坛首修吧。        车后座两个车窗不是同时坏的,先是右后窗坏了,还没来得及处理,左后车窗又坏了,两副升降器一起换,价格不菲呀,这才逼得我尝试手工修复。因为知道折腾这个要费不少时间,找了一个不用搬砖的间隙,一大早就开工了。
        左后窗是新近坏的,按动还有动静: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yNDk5NzQyOA==.html

应该较容易处理,就从容易入手吧。怎么拆车门的就不细说了,想了解的可以翻看我前面发的帖子。
        左前窗升降器拆出来了:

这是升降电机,重点是发现了升降架上有不和谐的东西:

这里有水珠;

导轨端有钢丝绳破损了:

齿轮端也有钢线绳破损:

升降器有两条钢丝绳,形成一升一降的拉力的,幸好这两端破损的都是同一条钢丝绳,这样,只更换一条就行了。
要把钢丝绳褪出来对照长度,只能破损处剪断,否则褪不出:

折腾的难点在于钢丝头,以前拆修时就是以为这个钢丝夹头手工难弄才整付换的。开始的想法是用特细的钻头把钢丝钻掉,把夹头拆下来重复使用。但是钻不动,此法失败。 这是各种特细的钻头:

多次因为仅仅钢丝绳破损就更换总成,于是萌生了以后手工更换钢丝绳的想法(就此发过求助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17894,在此,再次感谢论坛,感谢坛友),此后,家里电动车换出来的刹车线再也不丢了:

夹头不能重复使用,但刹车线有一端是有头子的,只是和升降器钢丝绳头子不太一样(其实钢丝绳也不太一样,刹车线较硬,后来重做的还粗了一点,可能效果不够好,比如更容易“出轨”,如果有条件的,最好用同样规格的钢丝绳),但是材质是铝的,很方便加工,以前有坛友就此支过招:

上电磨:

手工微整形:

整形后对比一下,能装上了:

然后对照着原来的长度剪出这段钢丝绳。另一端的夹头怎么办呢?找出一个这个玩意,混拆坛的,不会不知道哪来的吧?

但是把钢丝穿进这个螺丝,一砸,碎了:

又找出一个小螺帽;

砸成这样:

这端也装上了。就是不知道这夹头够不够力:

        装上这端满心高兴地想复位钢丝绳,才发现必须先把钢丝绳穿好,否则这个夹头太大过不了导轨上各种关卡,于是想把螺丝头拆下,但是又砸又拉,折腾了许久,把螺丝都砸变形了都不能把钢丝绳再次拆出,也是这次拆不出才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这夹头靠谱呀。只好把螺丝头这端钢丝绳剪掉一小段,后来当重新装上时才发现钢丝绳又不够长了,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长度要卡得较准呢,因为要靠钢丝绳与穿在钢丝绳上的一段弹簧形成的张力才能消除升降过程中的回差,而这个张力就要求钢丝绳的长度恰到好处。红圈中那两段弹簧就是形成张力的:

        又重新制作了一根,幸好收藏的钢丝绳、小螺丝头多的是,这说明,DIY不是每个人都行的,必须是生活中的有心人,注意平日材料收集积累。
        终于把升降器复原了 ,经过装上试用,效果杠杠的。
        有了这个成功的案例,马上着手整右后门的。
        甫打开右后门,就发现有水迹。地上有:

车门沿也有:

升降器拆出来了:

这个电机标签是黄色的:

齿轮座是黑色的,应该跟前面拆的左后门的不一样,这里再次吐槽一下这坑爹的升降器,四个门都不通用的,换出来的配件基本不能互换(设计成前后左右通用就这么难吗?),所以前面拆换出来的坏升降器都卖废品了,这又说明,DIYer不是垃圾收集者,有所为有所不为,没用的东西还是丢弃的。不过,经过这次手工修复,以后都不会有总成换出来了,可明白这点我用了十年时间。齿轮上的钢丝绳都破损脱轨了,而绞轮上的导轨也磨损严重,这样钢丝绳很容易“出轨”,看来,这个修复也是应急一时的了,能用多久再说吧:

钢丝绳一条断了,另一条没断,但也打折变形无法正常使用(打折后的钢丝绳也容易“脱轨”):

按前面的方法制作了两根钢丝绳。因为做过了,这次快多了,可见,gongjiang是做出来的。这就不再赘述了。然后,把生锈的玻璃夹子部位除锈上漆:

逆序回装。最后,让大家看看修好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yNDQ1MzMyMA==.html

        这次DIY,省钱是硬道理,全部材料都是平时收集的废料,零成本。
        最后,试分析下钢丝绳损坏率高的原因:车门由于设计原因是会进水的,而进水的部位刚好淋在钢丝绳上,就算不淋在钢丝绳上,如果进水量太大或车门排水孔不通畅时,车门便会积水,我开拆的两个车门都有进水痕迹,所以车门里是充满潮气的,这样,钢丝绳容易生锈,生锈后摩擦力增大,电机拉动的力矩加大而使钢丝绳容易变形、出轨,而后拉断。解决方法:做好车门防水或者对升降器进行本质防水设计,定期清理车门底部排水孔,保持车门内干燥。要注意的是,如果喜欢DIYer的贫农,当发现玻璃升降有卡涩时,千万不要再尝试按动,这样会加剧钢丝绳出轨和齿轮的磨损,增加修复难度。

网友A:
省了不少钱,下次可以在网上买配件更换

网友B:
折腾的可以,这都想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了不少钱,下次可以在网上买配件更换

那些散的配件有买吗?谢谢你对折腾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可以,这都想到了

想了十年才想到。

网友C:
没收集到合适的材料就要花钱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收集到合适的材料就要花钱钱了

我也是早有预谋的,右后窗都坏了有些时日了,就等到材料备齐了才开整的。

网友D: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开个汽车修理厂吧,这个技术完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混坛子的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偶也是久病成医,被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个汽车修理厂吧,这个技术完全可以了。

谢谢你的肯定,这样开汽修店分分钟会关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个汽车修理厂吧,这个技术完全可以了。

关张是不能的。我见到一个修摩托的也没啥技术,后来也开了汽车修配店而且越搞越大。不过这里好多年前的事情。
就你现时的技术远比他强多了(不过他后来是请师傅),特别是你的脑袋和动手能力。话说回来,其实做生意需要运气,也需要的是胆量。

网友:
不错,留了不少配件才能折腾得如此完美啊

网友:
能换成  不锈钢钢丝么  这样就不会绣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F:
20几年前,跟着村上人修自行车,刹车线断了都是敲上一个螺丝继续用,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几年前,跟着村上人修自行车,刹车线断了都是敲上一个螺丝继续用,省钱。 ...

在那物质缺乏的年代,这也是被逼的吧?刹车线事关行车安全,而且仅就价值来说,自行车刹车线跟小车升降器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那物质缺乏的年代,这也是被逼的吧?刹车线事关行车安全,而且仅就价值来说,自行车刹车线跟小车升降器 ...

非也,自行车刹车线就是这种钢丝绳,穿在套管中,刹把位置就是一个夹头卡在刹把里。损坏的原因是套管里进水,套管内部是金属的,然后生锈卡死钢丝绳,刹车捏不动,用力就把夹头拉断了,直接换钢丝绳不久还是要坏的,要长久装之前要把钢丝绳上抹上黄油,5mm螺母榔头敲扁不比新的钢丝绳夹头差。

网友:
这个确实很棒的想法,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也,自行车刹车线就是这种钢丝绳,穿在套管中,刹把位置就是一个夹头卡在刹把里。损坏的原因是套管里进 ...

一般自行车线和管都是一起换的
好一些的刹车线都是不锈钢 或者有特氟龙涂层
再就是新款的自行车刹车都是用油压的了
变速器也是用电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