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看艾可斯猛速车载充气泵(预设胎压数显款)

楼主(2019-04-04):
拆看猛速车载充气泵AIKESI AKS-5501(预设胎压数显款)

半折时购入

送了4个合金气嘴帽

也面介绍是猛速,包装是艾可斯

二维码也用上了,视频教程

包装内所有物品

生成线上迷糊了,附件放了2套,主机也塞2套多好啊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

外观,像个机器人头

充气管和点烟器电源线都能收藏内部

顶部带LED照明灯

充气管短了下,只有30Cm。点烟器电源线长3M,一般轿车和SUV都能够到4个车轮

选了预设胎压数显的

通电后,加减气压都是从2.50开始,0.05起跳。

设置好气压值后,压下左侧键开始打气。右侧键开启顶部照明灯。

底下4角都是胶垫

没花多少钱,对内部的质量也不抱多少希望。直流电机加小气缸

气缸出口接了个三通,塑料方块安装了气压传感元件

开关旁焊锡不要钱的

12V有刷直流电机直径35mm

固定盖板的螺丝也没肯上齐

焊接质量堪忧

尼龙大齿轮

20mm气缸

4粒白光LED串联的灯条照明

4线的气压传感,怕破坏气密性就没拆

气压到达设定的数值,就控制继电器断开电机电源

网友:
跟我之前买的7块钱的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比我13块买的强多了,至少有胎压设定。哈哈,牙膏还没到货,帮顶先

网友:
10.8充电锂电款的,里面机械结构也差不多。

不如弄三节动力电池,或者工具电池做一个转接头。

网友A:
这东西功率够吗?

网友B:
金属气缸,看样子电机是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功率够吗?

能补点气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气缸,看样子电机是短板。

还要看气缸容量,散热也不行,壳体材质也不行

网友C:
居然用了这么大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了这么大的开关

开关要过大电流的,还是大个头的安稳

网友(2020-10-15):
和我一样的结构,锌全金的气缸很快就会断。。。已经坏了两个了

网友(2022-03-01):
我买的也是这款,现在气压显示不准确了,充气时显示的2.3,过了一晚再测竟然是4.8了,这是气压传感器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