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小米9送个无线充电器,质量怎样拆开看看

楼主(2019-04-04):
这个无线充电器不支持20w快充,而且背面的数据也也是虚标的。实际满载电流仅1A左右
正宗的小米20W无线充电器一个就一百多了
质量还行吧,充电速度也不会很慢,就是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性能不行,颜值也不够啊

网友:
接口应该上type-c了啊a

网友A:
这个还可以,当初我买过,充电功率能到9w
我现在就在用,当初好像一个不到50吧.

网友:
慢充对电池比较好~~~

网友B:
微型电磁炉,不错,不错 哈

网友:
怎么感觉不太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可以,当初我买过,充电功率能到9w
我现在就在用,当初好像一个不到50吧. ...

速度不快,手机放歪了点呼吸灯就开始鬼畜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调整姿势满载也就是1A电流,没啥屌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不快,手机放歪了点呼吸灯就开始鬼畜

你看那个线圈的大小,就知道可用氛围比较窄,应该在表面,对应线圈位置做个标记。能有9伏1a也不错呀

网友D:
这个求赠送。

网友:
这货充电太慢,要保护充电接口,去买个磁吸充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那个线圈的大小,就知道可用氛围比较窄,应该在表面,对应线圈位置做个标记。能有9伏1a也不错呀 ...

没有9v,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求赠送。

不好意思,我经常用这个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经常用这个充电器

嗯嗯。以为拆完闲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9v,虚标的

有9v的,我用乐视的qc3.0充电头实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型电磁炉,不错,不错 哈

哈哈   确实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9v的,我用乐视的qc3.0充电头实测.没问题.

这货两个数据脚空着,怎么可能有9v呢

网友:
这个,mini版电磁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两个数据脚空着,怎么可能有9v呢

我这个插上就是9v,不知道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