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睿登5015和明纬48v合体打造我的第一个数控电源

楼主(2019-04-04):
早在多年前开始喜欢上折腾小制作时就非常想要一个数控电源,奈何淘宝点开一看符合我标准的都好贵,于是想自己做一个。其间看过黑武士,看过开关电源改可调,也看过睿登模块,各有各的好处。其中最喜欢的还是睿登,因为有漂亮的表头,还可以存储数据,奈何感觉还是太贵。偶然有一天看到睿登在发广告说测试版的5015模块便宜卖,于是想了一分钟赶紧下单一个。下单后赶紧找合适的电源,本来想学某位坛友用小巧的48v 200w开关电源的,后来觉得对于15a的5015模块来说有点屈才了,于是就去某鱼搞了个48v 350w明纬,虽然还是没能达到5015的满功率但对于我来说足够了

这时候,关于外壳这里我就犯了难,开始是想在坛友推荐的仪表外壳店买的,结果翻了一圈觉得都太不适合了,要么太大浪费空间,要么器件都能塞进去但是通风风道不好解决。而且符合大小的壳子都贼贵,差不多80-100了,后来想起,我有3D打印机呀!自己打个外壳不是棒棒
solidworks开启!第一个方案是模仿市面上其它数控电源的模样搞了个,电源平躺在下面,正面偏上放表头,顶部放置功率板,但是画完后怎么看怎么不对,感觉好浪费材料,而且内部空间利用率不算高。

于是又起草了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电源侧立起来放在整个壳子左边,右边则是功率板和端子,正面上面是表头位置,但是这样也会造成表头后部空间浪费,继续弃用。

第三个版本,直接把电源上盖拿走,用壳体来代替上盖,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把整体缩到最小,并且节省打印耗材。

可惜我的打印机最多只能打印200mm*200mm的物件,没办法,只能拦腰切断分成两部分来打印

经过漫长的打印后,终于完成

面积太大沾在玻璃基板上拿不下来了,上大锤

完美,再拿酒精棉球擦擦沾上的固体胶,这个表面的纹理是打印路线造成的,其实很光滑

拆掉打印途中生成的支撑废料

啊哦,这里测量有点问题,多了半毫米

上锉刀

完美

祭出我的22合一(积分不够,自己在某宝买的哈哈)

装装装,分开打印的再用铝片连起来,铝片上用高温胶带缠一下防止蹭到什么短路

功率板上拧螺丝固定的地方也用胶带粘一下

身在公司宿舍条件不足没有压线钳和端子,暂时先不用了

220v输入面板这边的固定螺丝孔没画,直接拿博世打两个

嘿,齐活儿!

合体成功!

上电看看会不会炸

完美亮机

最后再看看屁股

完工!
后来发现电源直接放桌面上有隐患,万一撒杯水啥的。。。
于是就又画了个脚,有时间打印出来装上去

楼主:
正文忘了说了,明纬电源是48v的,最高可以微调到56v左右,刚好符合睿登5015的“输入电源为输出电源的1.1倍”要求

网友A:
厉害厉害,做得真漂亮,成本估计也不便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做得真漂亮,成本估计也不便宜哈哈

哈哈谢谢夸奖,成本的话,睿登模块150+二手明纬56+接线柱8块+外壳打印电费材料算10块钱吧=224。

网友:
三弟打印,俺买不起,买了俺老婆会揍死俺的

网友B:
同志哈,最近也自己打了个壳,固定下表头不用破坏外壳

网友:
3D打印机真是个好东西,羡慕,嫉妒。。。

网友:
谢谢分享  做的不错 打印机好玩  。  楼主完是棒棒团成员  这贴200分以上妥妥的

网友:
做得真好!羡慕佩服!

网友C:
外壳发来研究一下用亚克力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志哈,最近也自己打了个壳,固定下表头不用破坏外壳

哈哈这个好,你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发来研究一下用亚克力做一个玩玩

外壳用solidworks直接画的,你要用亚克力的话估计得转下cad,要的话留邮箱吧

网友:
打印机,好用,关键不会画图,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终于等到你的帖子了

网友(2019-12-08):
我也是明纬350-48配睿登,拿月饼盒子做的,里面还有点空间可以放点电源线,你做的比我漂亮多了

方便的话,求外壳SW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