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波三折维修不定时烧保险的HC-4A氦气压缩机

楼主(2019-04-04):
周一傍晚接到电话,让帮忙去检查一架压缩机,故障现象是0.4A保险烧毁,换上新的后又烧毁。

星期二下午去检查,发现换上的保险是普通保险不是延时的,于是换了延时T0.4A的,很快又烧毁,同时墙上的空气开关也掉了。检查0.4A保险后面接的元件只有三个,一个定时器(TDR),一个接触器线圈(MC)还有一个标注是QS。

拆开定时器,发现正常,没有烧毁痕迹,然后断开接触器负载压缩机,换保险后开机正常。再接上压缩机,也正常。测量接触器线圈电阻是380欧姆左右,怀疑有短路或吸合不正常,准备找一个新的替换。

周三找到了替换接触器LC1D09,接到电话说保险又烧了,去换完接触器,开机又正常了。

离开不到一小时,说保险又烧了,而且还炸开了,说明有严重的短路,维修陷入困境,再仔细查看图纸,才发现QS是开关里面的指示灯,这个开关有点奇怪,四条中,两条是开关,两条是灯,联想到没烧保险运转时候开关的灯不亮,问题估计是出在指示灯,震动后短路。

6点半赶到现场,把和接触器线圈并接的灯的线断开一根,到今天下午为止,工作正常,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