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一块彩色LED板(户外大屏那种),有没有人知道如何驱动?

楼主(2019-04-04):
手上有块多余的LED板,是户外大屏剩下的,安飞久光的,也没有什么资料,只好求助大家。

网友:
需要控制板的单独这个没法用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建议咨询某宝卖家。多问几家,总有一家告知真相

网友:
去废品站收购一块别人关店当破烂卖的控制板,再到电脑上下载对应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块彩色LED板(户外大屏那种),有没有人知道如何驱动

网友:
是户外大屏剩下的

网友:
要专门驱动或者找到针脚含义吧

网友:
百度资料再找控制板

网友:
安飞久光的

网友:
找驱动板吧,淘宝搜下同款的

网友:
同情,楼主。下面哪位大神解答下。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
我上次在经常逛的废品收购站里看到了几麻袋的LED屏,不知道怎么用,没拿,按公斤计算的

网友:
这玩意需要一个发送卡,一个接收卡才行,两张卡加起来大概好几百了,不过要是上闲鱼找的话,也很便宜。

网友:
这种小面积装起来也没有用,像素点距太大了,不适合家里用,只能户外做工程显示用

网友:
小面积装起来也没有用,像素点距太大了,不适合家里用,只能户外做工程显示用

网友:
电源的话这种商业LED屏用的是24V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