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看到的拆机的汽车胎打气泵里,有没有靠谱的?

楼主(2019-04-04):
各位看到的拆机的汽车胎打气泵里,有没有靠谱的?价格好说,强调性能的前提下,看性价比。

最好是不要那种常见的一个550电机+尼龙齿+活塞的那种气泵。我有一个拆机的,看到过的其它一样或类似的也很不好,噪音大、振动大、打气慢。

当然,如果有这个结构但做功好的也行。

网友:
还是机械式的大气筒好,电动的不好,容易导致烧保险。

网友:
电动的一个车轮没打好就严重发热

网友A:
我用自行车打气筒+7元钱的数字气压表

网友:
我用的双杠的打气筒。不错,试过一次打了4个轮胎,都是补加气,效果不错,都买了2年多了,现在还是好的,不过也是用的少,我那个是直接夹电瓶上的。。。。。

网友:
自行车高压打气筒+原来优惠购数显的胎压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自行车打气筒+7元钱的数字气压表

表和汽筒咋连接的?上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和汽筒咋连接的?上个图看看。

没联接,气压稍微打高点,再边放气边测量,放到设定值即可,反正一年也没打一两次

网友:
不带气缸的全是垃圾

网友:
带个小钢瓶怎么样?3升的充满10mp氮气,厂里有个tcl的,电机很大的,9系电机了

网友:
拆车减震气泵绝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联接,气压稍微打高点,再边放气边测量,放到设定值即可,反正一年也没打一两次 ...

谢谢,我是想将表和汽筒装在一体,方便。

网友:
我买过一个打气泵,感觉还行,没有齿轮直接电机曲轴,电机是低速高扭矩的,比775还粗,就是气缸是金属的,活塞是金属和皮子的。买了两年了,今年保养的时候加了点机油在缸里。当时是两套餐,一款220v,一款12v车充。我买的车充款。我那个感觉打气很快,从2.0kpa到2.5kpa,也就30秒,轮胎是205/55,r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