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定时器加油

楼主(2019-04-04):
在路边捡到一个响铃定时器,是机械发条动力的,
上了发条,没有所到叉轮碰叉的声音,就拆开加点钟油
点油完工,各轮又开始运转,装回壳

网友A:
这种质量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质量好啊

质量的确是好,但是小强很喜欢跑进壳里面去掐死齿轮

网友B:
这定时器“牛”了,竟然是金属齿轮,现在的都是塑料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定时器“牛”了,竟然是金属齿轮,现在的都是塑料齿轮了

对  它是全金属齿轮,多用于发热的电器   微波炉   电压力锅

网友C:
里面全金属齿轮组不错,现在有不少缩水成塑料齿轮。这个定时器机芯,像是烤箱用的,时间到了后响铃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全金属齿轮组不错,现在有不少缩水成塑料齿轮。这个定时器机芯,像是烤箱用的,时间到了后响铃一声。 ...

我也认为是用在发热的电器上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应该给轴眼点上钟油了,油受热易固化,反而不好,增加阻力,应用汽油洗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