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准备学习STM32,先做个编程器

楼主(2019-04-04):
以前只会用51,准备学习STM32,先做个烧写器吧。翻遍了论坛,看过坛友门用POS机改Jlink-ob的帖子,于是照抄了一个。

先规划接线:图在电脑上是正的,传上来后就这样了,大家治一下颈椎吧

拆掉了蓝牙模块

按图连线,引出了5V、3.3V、SWD、SCLK、Tx、Rx。不过我做的这个虚拟串口不能烧写STC,不知是我做的问题还是就是不能。

写一下试试:

成功了,下面装壳。

先打胶

装外壳

双灯,蓝灯做电源和联机指示。红绿灯是通讯指示。

帖上标示

装入外壳,与最小板同居。

最小板的MCU是用火烧法从POS机上拆下的。

谢谢光顾!!!

网友:
将节约发挥到了极致。

网友:
牛,经过多年的折腾之后发现,工具类的东西我还是喜欢直接买现成的,而且要好!

网友A:
我的核心板。。。。。。
txd和rxd,用10k电阻上拉到5V或是3.3V,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烧写stc,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核心板。。。。。。
txd和rxd,用10k电阻上拉到5V或是3.3V,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烧写stc, ...

是的。是您的核心板。Txd和Rxd已用10K上拉到了3V3,有时间上拉到5V试试。但写STC还是不行。

网友B:
你准备学ST m32的哪个型号的.
用哪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准备学ST m32的哪个型号的.
用哪个库

先来最常见的STM32F103吧,也是手上有的

网友C:
做的漂亮,你找找我老站的帖子,有新版的jlink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你找找我老站的帖子,有新版的jlink固件

谢谢!!!!!

网友(2021-11-03):
有没有完整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