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JX959磁带随身听换皮带

楼主(2019-04-04):
新手心血来潮拆腾一下,焊接技术实在太差,就一条40w的电铬铁不知道怎么下手,逛论坛向前辈学习,决定还是自己动手了,换好皮带装回试机,不通电,电池盒发热。拆,又拆,实在有点不甘心,本来还能听个收音的现在倒是连电也不通了。检查拆焊点看有没连一起的,用酒精仔细的清洗一遍,再试机还是不通电,其实一直对拆焊的焊接点不信任,但又不想再解焊一次,再解一次我估计真就废了。不行拆螺栓总行,再试机,拆腾了好几遍终于有一次通了电,转瞬即逝。这时候心情大有好转,最后在电池柱那两个焊点找到了原因。主要还是没焊好接触不良造成的。后面再看其实这个应该是不用解焊的直接拆里面螺栓就行了。

网友:
成色不错但是还能找到卡带吗?听收音机应该很好。

网友:
謝謝分享  欢迎新人帖! 图清晰,搞的不错。

网友A:
有点意思,怎么我才注册显示M币显示是-100?一上来就欠费?

网友:
皮带买粗了

网友:
橙色不错  金色没掉漆得少

网友(2019-05-29):
拆得还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怎么我才注册显示M币显示是-100?一上来就欠费?

我直接欠的500

网友:
当年摸过jx505,那手感至今难忘。

网友:
现在已经找不到磁带了

网友(2020-05-12):
大神呐,9系应该是爱华当年最好的收录放全功能机了!

网友(2020-11-20):
还好看了你这个,电池触点座子不用解焊。我也有一个准备换了,我换的电池芯,是两节小口香糖串联的

网友B:
当年的挚爱啊,超薄立体声磁带机,你这个是口香糖电池供电?磁带还有没有了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为什么那么优秀,因为小日本本来就是个很极限的国家,逼出来的。还有,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学习。不过现在倒好,受美国大逼控制

网友:
JX959的线控跟耳机是一体的不能更换耳机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
我也是,解焊了电源插座才发现拧下螺丝就可以不用解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挚爱啊,超薄立体声磁带机,你这个是口香糖电池供电?磁带还有没有了 ...

铅酸电瓶供电的。真的是汽车上启动那种类型的铅酸电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瓶供电的。真的是汽车上启动那种类型的铅酸电瓶

你作啥妖呢。。。用铅酸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作啥妖呢。。。用铅酸电池供电。。。

真的是铅酸电瓶啊。加硫酸那种铅酸电瓶。跟目前燃油车常见的电瓶是完全一种,就是随身听的电瓶个头远没车上的电瓶没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