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事就爱折腾,改制可调电源T-60-12,已经有可调电源了纯属玩

楼主(2019-04-04):
没事就爱瞎折腾,改一个开关电源变可调电源,虽然已经有双路恒流恒压可调电源了,但还是要瞎折腾一番。

用于改造用的零件

没改造前的最高输出电压

没改造前的最低输出电压

没改造前的理论数据和设计改造参数

电压电流表头

10K多圈可调变阻器

15K色环电阻

报废的报警器铁盒

先割个方洞用于安装表头

底盒划线打洞用于固定开关电源

盒盖打洞用于安装接线桩头和可调电阻

有一个电容爆顶是由于超压测试时时间过长造成的,超压20.5V约30分钟后爆顶

更换输出端面全部滤波电容

初次是这个外观,后感觉这个接线桩不好接线也不安全,后来又改了

开始电压表头显示电压略高

内部接线

改接线桩头,在无氧割的条件下想在1mm(游标卡尺测量是1.2mm,除漆应该有1mm)厚的铁板上打出63mm的洞洞,实在是在考验我的钳工技术

这个接线面板是落地音箱音频接线桩柱

电压表头校准并测试最高、最低输出电压

现在的外观

在测试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虽然最低输出电压也能达到理论设计标准,但在输出电压低于8.5V时电压波动厉害,当初我百度了一下说:TL431最低工作电流要保证在100微安以上,遇到实质性问题后又查找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有人说最低工作电流要高于1毫安。以后再重新调整TL431的上、下偏置电阻阻值试试。
另外,但输出电压低于4.5V时需要单独给电压电流表头供电。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是3842吗?好像楼主您改制可调电源没用辅助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是3842吗?好像楼主您改制可调电源没用辅助电源?

他这可调是在一定范围内可调,不是0起步的可调,这是靠芯片本身的调节功能实现的,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可调是在一定范围内可调,不是0起步的可调,这是靠芯片本身的调节功能实现的,不一样的! ...

谢谢给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是3842吗?好像楼主您改制可调电源没用辅助电源?

差不多,是3843的,与3842只是启动电压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可调是在一定范围内可调,不是0起步的可调,这是靠芯片本身的调节功能实现的,不一样的! ...

这个开关电源采用的是KA3843+TL431方案,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只能在2.5V到36V之间。

网友:
这板哪个是431上下电阻?R16原560Ω,干啥的?换成10K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