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roscenic p2扫地机器人报错拆解

楼主(2019-04-04):
翻车鱼上收了个二手 浦桑尼克扫地机器人,开机报错“边刷故障”,不能工作。只有拆开看看有没办法把边刷修复,可者不修复让他能路过自检正常工作也行。

网友A:
这东东“肉”不少,哪里出点小故障也是不易被检查出来的。
边刷故障属于机械故障,查查转动是否灵活,有无被止住的现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肉”不少,哪里出点小故障也是不易被检查出来的。
边刷故障属于机械故障,查查转动是否灵活,有无 ...

边刷机械夹在故障已排队,电机和齿轮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