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 SoundSport蓝牙耳机拆机

楼主(2019-04-04):
bose官网售价1199的Bose SoundSport蓝牙耳机,拆给大家看看,因为售后是只换不修,在网上也没找到一个详细点的拆机贴,L左耳装的是电池,R右耳装的是主板,R右耳和线控连线有12条之多,我这个是全新的,做测试剪断了,东拼西凑的一条

外壳多了去,我什么颜色都有

先拆L左耳,这个耳机分左右的,反了你带都带不上
开壳很简单,原装的用的胶水很好拆,不是固化的那种,用力一掰就开了,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电池一个充电小板

电池德国瓦尔塔的锂电,型号1654

外壳中底层用的pc+abs材质,上面面盖用的是PC+ABS包TPE软胶,用热熔的方法固定的小板

电池小板上的8205

这耳机外壳是三层拼装的

这是单元,3无产品,有谁知道哪产的,直径14.8mm

再拆个线控,这个线控有三个功能按键和一个nfc,一个麦

和R右耳有12条线相连,和L左耳有5条线相连,其实左耳有6芯,有一条白是空出来的
这是连左耳的一边,5线连接,最下边两条红绿是直接单元的,上面3条是充放电的

这边是连右耳的12芯,有点恐怖吧

重点来了,接下来拆右耳,开壳用力掰,可以做到无损

右耳和左耳的外壳结构一样,也是三层拼接的,主板和导线是通过排线连接的,有个过度的小软板转接板

来个近写

主板用的是CSR8670CG,csr是一家英国的蓝牙芯片厂商,蓝牙协议V4.0,集成16Mb FLASH,可以固件升级,这耳机可以1拖2,连两个手机

这张图网上借的,我没这么多,这板上1个usb充电口,2个3色LED指示灯

拆机就到这了,下面得把它拼装回去,浪费太可惜了

楼主:
因为只有一条蓝线还算完整就拼个蓝色的了,线比原装的稍短了一点点
先来张网图

先焊线控,用胶布把防扯线包好,太散了不好操作

这就是多出来的那一条

再来焊右耳这边

换个新壳装回去吧,线材两头用铁端子压紧的防扯,原装的是注塑的硬胶

看到高出来的柱子没,热熔固定线控小板用的

配件齐全,粘上就行了,手里没有好胶水,外壳直接上502了,单元用的3M 的ab胶,固化后不那么硬的那种,这是粘好的样子

logo是用菲林纸加注塑的,要冲压裁剪的,我用刀销的

成品

外观和原装差不多一样,就是线稍短了一点点,音质和原装的做了对比,一样样的,电池听歌能用6小时左右吧,官网说能防水,那些试过水的估计都坏了吧,还下了个官网的app升了一下级

网友:
等你半天了,难产了

网友A:
咋没看见电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没看见电池呢?

那扣子电池就是

网友:
阴毛哥搞这么多呀,8670不错的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扣子电池就是

没注意,滑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滑过去了

这电池我有一粒,moto hint里面拆的,德国的 貌似马宝卖好几十一颗~

网友:
做工真是挺复杂的 。

网友:
外观塑料感有点强,里面不错

网友:
这么多,出不?

网友:
太能赚钱了,卖的就是贵

网友:
这个带降噪么?

网友:
拆的真是彻底啊

网友:
真牛,这么多线,我肯定装不回去了,更别说修复了,膜拜

网友:
bose耳机做工一般啊,做工没有音箱好,这个价格真是暴力啊。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据说这种设计容易致癌,不敢用这种耳机了!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