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POD shuffle4杂音,还能救嘛

楼主(2019-04-04):
一个苹果IPOD出现杂音  只有左声道有杂音    右耳机正常    还有抢救的必要嘛
目前打算给他来个超声清洗
图是网上的自己的手机拍照不清晰

网友:
你可以先试着清洗一下,这种杂音大多数是主控芯片损坏了,比如你用耳机孔外接功放。运气好也有可能是耳机插座引脚虚焊,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
接地不正常,

网友:
小电感 问题

网友(2020-04-20):
脱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2022-10-29):
怎么拆的,第一步是拆带夹子的背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的,第一步是拆带夹子的背板吗

是的
查到了

网友(2022-12-22):
我也有一个,元器件真的很细小。

网友:
要么电容问题,要么耳机座子虚焊了

网友:
肯定不是闪存问题,检查一下电容容量有没有损失,如果电容OK的话,就是主控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