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盟FBM-945G路由器拆机

楼主(2019-04-04):
公司之前买的,但内存太低了,只有64MB,不够用,经常会死机。
打开看一下,能不能再加个内存上去?

这个是64MB的,我看到还有空的焊盘,是不是买个同样的内存,焊接上去就能变成128MB?
因为这款,有2.0版本的,就是128M,有没有人能帮忙弄?

网友:
有帮忙那钱还不如买个刷好的新三来,需要功能多管理之类的直接买个刷好高恪的就行了!原厂32+DDR3/512M,双核千兆双频!USB3.0(高恪目前不支持),不需要无线无线功能关掉就行,(原厂2.4g性能有问题,但可以刷魔改的eeprom变相解决),绝对是上乘选择!

网友:
黑盟听说有各种网络劫持?公司用没必要这么省钱换一个爱快的软路由或者高格的软路由啊

网友:
全千兆才64M内存?这家也太坑了吧。

网友:
别折腾了。500快搞个j1800比它强百倍。以前我们店我也是硬改加破解。折腾到头拿个n270的跑都不卡,还挂了ftp共享和去广告和bt下载

网友(2020-10-25):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配置,获取不了IP有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