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万用表测量汽车电流

楼主(2019-04-04):
买了一台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UT210E钳标,想让它大显身手一番,测量一下汽车直流电的电流。
仪器没有校准,姑且当它准确的,每次测量前均清零。
老马3有漏电的通病,通常长期不开超过2个星期就可能发动不了,上次周一开到公司到今天已经第11天了,打开引擎盖,遥控器锁上(其实灯没有闪,应该没有完全上锁)。静置15分钟后测量静态电流。可能是引擎盖打开的原因电流非常高有200ma,开始检测到70多ma的电流,没有拍照。说明,近光,远光和雾灯均为氙气,启动电流都非常高,超过20A的量程,等启动10秒后测量电流。
结论,因为励磁电流可以调节,发电机发电功率也能调节,在怠速状态下,小车的充电电流可以充满电瓶。

网友:
别买表折腾了,换新电瓶吧

网友A:
开远光电流会大2.6A,双光透镜的变光电机耗电这么大?

没测下启动前电瓶电压?估计电瓶老化了,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远光电流会大2.6A,双光透镜的变光电机耗电这么大?

没测下启动前电瓶电压?估计电瓶老化了,该换了。 ...

电瓶4年,问题是车子平时都不开,两个星期开一次,加上马3锁车后静态电流偏大,电瓶两个星期可能就发动不了了,所以车上放一个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B:
这样应该断电停车,亏电,对电池的寿命和性能影响很大的。我的电池3年了,用的很好,但亏了一次电,立马OVER,只能换。
新电池亏电可能还能坚持,老电池,亏一次电可能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断电停车,亏电,对电池的寿命和性能影响很大的。我的电池3年了,用的很好,但亏了一次电,立马OVE ...

理论是这样的,曾经原装的fomoco电池也坚持了四年,那时车子开得多,现在这个风帆也快了。车上的电子液压助力电流大,这样停车的时候打方向,电瓶电压下降许多,带欠压保护的行车记录仪电源有欠压保护,行车记录仪马上关机。

网友:
车子开得少,电瓶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