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初试iPhoneXR人脸解锁,识别太快出乎我预料

楼主(2019-04-04):
之前用的是iPhone8P指纹解锁,对于我容易出汗的手,体验非常不好,经常按了好几次解锁失败要用密码打开,或者要在衣服上擦掉手指上的汗水。在这之前我是排斥面容ID解锁的,所以这次GF换手机,选择了iPhoneXR,乘机体验了一番人脸识别,打消了我的一些顾虑,①解锁速度极快,②在黑暗环境也可以解锁,③人脸不需要正对着摄像头。

手指轻点屏幕的同时手机就解锁了(上方有开锁图标)。但是也有个不足的地方,解锁后不能直接打开桌面,还需要手指上划屏保屏幕再进入,设置菜单里也没有相关选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用户吐槽过了,希望苹果以后可以加入这个选项。

选择了珊瑚红,背面是单摄像头,实际对比了一下,拍照效果比iPhone8P来得好

可以录入多个面容ID,我为了安全开启了“需要注视以启用面容ID”

目前京东有400元优惠券可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11

网友:
这款苹果边框可以停飞机。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我也是从8P换到XR的,我年终奖拿到的是黑色,跟别人换了一台大红色。
苹果的这个传感器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我骑摩托车,戴着那种全盔,只露半个鼻子和两只眼睛都认的出我来,戴着墨镜、口罩也一样,唯一的缺点就是躺着看手机的时候,偶尔解不了锁。黑边问题其实我觉得还好,毕竟这是LCD屏的,这个黑边实机看其实比8P的还小,看久了也无所谓了,
往上滑一下是因为手机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进桌面,增加一个这样的步骤确认一下而已,之前6s增加了拿起亮屏功能,提升了指纹识别速度,导致很多用户只是想看看时间、通知什么的,结果摁一下HOME键直接进桌面了。后来的机子不管是指纹还是人脸,都会增加一个类似多按一下,按久一点,往上滑一类的小步骤,习惯了也就好了。
我觉得真正不足的地方在与这块屏幕的分辨率,正常用还好,用它看视频就觉得颗粒感有点明显,字体也没有我之前的8P看着那么锐利。

网友B:
我买IPX的时候,有个213说,FaceID不好云云,我回他,你特码的穷而已!

我的IPX用了一年多以来,一直很流畅很给力。

iOS用惯了,Android回不去了。用着舒心些。没那么多烦心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IPX的时候,有个213说,FaceID不好云云,我回他,你特码的穷而已!

我的IPX用了一年多以来,一直很流 ...

穷人总会给自己找各种理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我也是从8P换到XR的,我年终奖拿到的是黑色,跟别人换了一台大红色。
苹果的这个传感器做的 ...

据说躺着和眼睛闭着不能解锁是故意为之,是为安全考虑,不知真假
我已转战安卓阵营一个多月,怎么用怎么感觉不爽,哎,没办法,打算下个月回到IOS怀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躺着和眼睛闭着不能解锁是故意为之,是为安全考虑,不知真假
我已转战安卓阵营一个多月,怎么用怎么 ...

我倒是还能习惯Android,可能是我一直当备用机的手机一直都是Android系统的吧(虽然之前也换过黑莓用过一段时间),从HTC G3 Android1.5 那个时代开始用起的。但主力机一直都是iPhone,没换过,这个系统虽然没有Android耐玩,但是省心一些,就拿装软件来说,Android虽然简单,但装完后我还得看看权限什么,是不是自己会平白无故的启动,还要验证一下是不是有病毒,iOS我就从来没管过这种事,唯一要担心的是我iPhone如果用了2年,电池是不是该换块新的了~

网友D:
闭着眼睛看看能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闭着眼睛看看能不能解锁?

貌似不行吧!

网友:
XS MAX 刚出就给LP买了部256的,当时也惊奇人脸识别超快,感觉这货只要感应动作黑屏就开始识别人脸了,等你拿到眼前正好解锁。我自己是用三星的个人偏好不同而已,解锁多了个虹膜识别,是比苹果慢些。

网友:
面容ID已壮烈的飘过。。。。。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无线充?班子好大啊

网友:
打开“需要注视以启用面容ID”后,不是眼睛闭着不能解锁;眼睛睁着不注视手机也不能解锁;比如你故意眼光看旁边,是解不了锁的。

网友E:
用来用去,还是指纹解锁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来用去,还是指纹解锁好用。

这个必须的,想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周边一点光线也没有,然后你怎样刷面,而指纹,是可以全天候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必须的,想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周边一点光线也没有,然后你怎样刷面,而指纹,是可以全天候使用的. ...

你说的这种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以前是2D图像对比,摄像头去采集图像,而现在都是3D结构光的技术,摄像头并不是人脸识别主要的设备,手机里有红外投射器,数千数万个投射点在面部扫描,与预制的面部特征做对比,90%以上的信息匹配手机才会解锁屏幕,别说没有一点光线的晚上了,戴眼镜、戴口罩照样能识别的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以前是2D图像对比,摄像头去采集图像,而现在都是3D结构光的技术,摄像头并 ...

这么先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先进了.....

其实你想到的那种识别方式其实5年前就已经有了,那时候,人脸识别还只能靠2D图像,另一部手机播映机主的照片对着摄像头扫一下就能破解。后来前面又增加了一个摄像头,产生景深效果,来判断是不是拿照片欺骗,但你说的那个晚上天黑解不了锁的问题在一代模式中一直没有解决。
现在的话,技术更好了,红外+一个泛光摄像头+普通摄像头,硬件+AI算法去识别,需要很强的硬件配置和软件配合才行,要不然带3D结构光的手机,不管是苹果、华为、OPPO只要带这个技术的手机都有那么贵就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啰,现在这个人脸识别的安全性还达不到虹膜的那种水平(但虹膜识别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破解,只不过代价有点高而已,之后的的几代面部识别,说不定会加入面部表层静脉的元素去增强保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IPX的时候,有个213说,FaceID不好云云,我回他,你特码的穷而已!

我的IPX用了一年多以来,一直很流 ...

感觉自己是富豪吗?难道你们忘记了“肾机”两个字的典故?,其实自己也就是个13就不要说别人是2 13,最看不惯你们这种人,请注意公德

网友:
老想换,可是想到5g出来还要买一台,于是退缩了,毕竟在年头钱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