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乐王III代车机求尾线接线图

楼主(2019-04-04):
家长捡到一个很新的带屏车机,可是没有接线图,也没找到资料,@snowrose2000 知道不?

网友:
拆机看右下角那团黑色插线口的线路,找出电源正负极,通电试试。

网友:
拆机看看电路板上丝印吧。这种山上机的尾线基本没有任何标准。。。

网友:
感觉是国产安卓系统车机

网友A:
负极和壳是通的,量一下对不对,有一种是正好上下反过来的,颠倒即可.

网友(2019-05-11):
引用 网友A:
负极和壳是通的,量一下对不对,有一种是正好上下反过来的,颠倒即可.

人家是16P的母头,你弄个26P的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
看颜色应该知道定义了吧

网友:
拿万用表量吧,连接保险的是电源正,连接外壳的是接地,然后附近就是ACC

网友:
山上的车机 定义基本差不多 你看针脚数一样就行 7楼可供参考

网友:
正负极还要ACC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