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SRF-S83和S84收音机内部对比图

楼主(2019-04-04):
索尼S83和S84袖珍收音机,音质和接收灵敏度都非常不错,拆开看看内部有什么不同
外壳成色较差

内部做工感觉手工焊接的,现在收音机里的广告太多了,没什么收听价值了

网友A:
现在收音机一定要有外放喇叭和中波,用两节五号电池,为了战争准备

网友:
同一个机型的不同外壳版本吧。

网友(2022-10-27):
电路板基本一样的。

网友:
确实把玩为主,收听的话没什么价值了。全是X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收音机一定要有外放喇叭和中波,用两节五号电池,为了战争准备

战争了最好备个电台,不仅能收信息,还能发信息。挖个防空洞,避免发信号时被锁定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