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输出端加电容能提高稳定性不?

楼主(2019-04-04):
电脑电源输出端加电容能提高稳定性不? 比如对硬盘有什么好处没? 网际蜗牛的 电源都说没有好好,所以打算加 电容在输出端。

网友:
200块以上的开关电源都考虑过这些

网友:
加电容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这个事就太好做了。。。。。

网友A:
没用,比如,自来水公司的连续供水能力只能是100万人的,它在供水总出水口前挖个大蓄水池,就能连续供应得了200万人了吗?

网友:
要这么简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比如,自来水公司的连续供水能力只能是100万人的,它在供水总出水口前挖个大蓄水池,就能连续供应得 ...

输出端应该要稳定得多了吧不会出现电流波动造成硬盘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端应该要稳定得多了吧不会出现电流波动造成硬盘损坏

供应力不足的话,怎么加也稳定不了

网友B:
没什么本质上的提升吧,5楼的例子很明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本质上的提升吧,5楼的例子很明确了

150w的电源,机器加4个硬盘实际功耗就几十w,加电容只是滤波。

网友:
电源的输出能力设计就定好了。至于能否增加增加稳定性,这个不好说。适当增加滤波电容,可以减小波纹,提高电源的瞬间供电能力。由于开关电源的频率比工频高很多,一只几百微法的电容,就相当于工频几千甚至上万微法的效果。
现在楼主增加6800微法的电容,这数值太大了,容易造成电源启动电流太大,对整流二极管造成严重冲击,还有可能触发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16V470UF就可以了。有部分高端的模组电源。模组线末端就是有电容的、

网友:
楼上这逗比机器人简直不知所谓何来

网友(2019-10-01):
我就是这么干的,硬盘D口加两个2200uF的固态电容;我同时还换了硬盘电源线,感觉原机的线太细,带4个硬盘不放心。

网友:
如果这个电源垃圾到需要加电容,那想必也没有继续用的价值了

网友(2020-02-06):
认同11楼的观点,设计完善的电源,电容容量应该足够,重点看前端供电能力,适当加一些容量应该可以,但是期望值不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比如,自来水公司的连续供水能力只能是100万人的,它在供水总出水口前挖个大蓄水池,就能连续供应得 ...

可以 只要这个蓄水池足够大(水库) 加上雨水 足够供应200万人

网友:
楼主的意思大概指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