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eac crx-195钟控收音机拆换微动开关

楼主(2019-04-04):
拆teac crx-195钟控收音机换微动开关,按键不灵了无法调整时钟故拆开来换微动开关

中国制造的日本品牌  TEAC第一音响

时钟显示,字体比一般的要大,显示颜色是湖兰色很漂亮

所有操作按钮全在机器顶部

底部

6f22 9v电池仓,时钟数据保持用

铭牌,好像是出口到新西兰的,额定电压为240v比国内稍高,该机在新西兰买的

挿头

总功率才6W用了0.75平方的线好像是大马拉小车浪费了

内部电路板做工比那些山寨的要好很多

变压器

小喇叭2吋8欧2瓦

瓷棒天线

按键板,就是换上面的微动开关

电路板正面

用吸锡器拆除微动开关

备件库

调频调幅接收集成块

搜的典型电路

功放集成块2822

功能开关

可变电容

音量电位器

主控牛屎

中周?电感?

磁棒下面有4个微调电容与可变电容是一体的

左边是拆下来的,右边是新换的,新的比旧的要厚约0.5mm装好后按钮直接抵死了沒法按,只好又拆下来了每个罗丝孔下垫了一个塑料垫川装上才正常

新的厚约4mm

旧的厚约3.5mm

换下来的

装机恢复原状试机一切正常,收工交差
END

网友A:
高0,5mm,用锉刀锉一下就好,何必调整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0,5mm,用锉刀锉一下就好,何必调整按钮?

什么都不要銼,将按键板垫高0.5mm就行了,按钮也不要调整

网友B:
其实不用换,用wd40喷喷就好了。恢复率90%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都不要銼,将按键板垫高0.5mm就行了,按钮也不要调整

垫高?会开缝隙吗?

网友C:
那个2003实质是東芝的TA2003吧。跟SANYO一样,都是国产品牌了。不可同日而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都不要銼,将按键板垫高0.5mm就行了,按钮也不要调整

除非你是全部案件都换了,不然只换一个高了垫按键板没用吧,不然另外几个按键都矮了,这种按键打磨超过1mm都用剪钳,这种微差用砂纸打磨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你是全部案件都换了,不然只换一个高了垫按键板没用吧,不然另外几个按键都矮了,这种按键打磨超过1m ...

7个换了5个,本来想将那二个也换了结果装好了不想再拆,未换的二个微微有些下塌不明显但操作正常也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2003实质是東芝的TA2003吧。跟SANYO一样,都是国产品牌了。不可同日而语了 ...

这个主要是冲钟去买的收音机从来末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高?会开缝隙吗?

沒有,只是按键行程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换,用wd40喷喷就好了。恢复率90%以上。

我从来不用wd40喷电气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都不要銼,将按键板垫高0.5mm就行了,按钮也不要调整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只是按键行程稍大

没缝隙就好,有了不好交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来不用wd40喷电气元件

这个是电子开关,不是电气开关。

网友(2019-06-19):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2020-07-11):
那么好东西啊,感谢老大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