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8650锂电充电器MX-128A

楼主(2019-04-04):
强光手电带的,拆开看了就是垃圾货色,竟然带光耦,不对,应该是光耦模样的整流二极管,看样子基本可以丢了。

网友A:
我就拆过一个充电器,是带光耦,可是没接线。

网友:
拆内脏,留外壳,装个4056带保护板的,可以给18650充电了

网友:
这个垃圾真不劝你留了

网友:
扔了我捡。可卖2元。

网友:
常见的万能充电路,可以转灯。

网友:
基本都一样的电路,好一点的用的ic驱动的开关电源,再加个自动极性转换电路。差一点的rcc电路。给18650充电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拆过一个充电器,是带光耦,可是没接线。

这个样的事我也遇到过。

网友:
仔细看看电路 那个位置不是整流 这个板子只用了一颗1N4007整流 就是D1位置 外加了一个电容C1

网友:
呵,全国人民大部分都在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