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科吹风机

楼主(2019-04-04):
电吹风坏了,通电后无反应,拆开看看后没发现什么问题,然后就着散件通上电源试试,居然可以正常使用。安装外壳后再试,仍是好的,向高手求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感觉可能是电源线有问题吧,存在断点,然后你拆的时候刚好把断点接上了,我家有好几个电器都这样,靠近插头一端有问题,剪了后换了插头一切正常

网友:
开关有问题吧,接触不良

网友B:
这玩儿修过,外壳巨难拆,和你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是打磨了一下温度保护开关的触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儿修过,外壳巨难拆,和你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是打磨了一下温度保护开关的触电就好了 ...

外壳是难拆,有2个卡扣掰断了,后来用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能是电源线有问题吧,存在断点,然后你拆的时候刚好把断点接上了,我家有好几个电器都这样,靠近插头 ...

是啊,我也有些小电器也是这样,拆开摸下就好了!

网友:
发热丝里面开关断开了吧,是不是氧化或者刚用过,开关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