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NAS(星际蜗牛A单)网络唤醒问题

楼主(2019-04-04):
最近跟风捡垃圾入手了蜗牛星际A单,上了三块硬盘做群晖NAS,目前就卡在了网络唤醒上面。不仅仅是外网无法唤醒,内网也无法唤醒,无奈请各位大佬支招了。进行了如下设置:
路由器(网件6400):
1、ARP 保护 / IP MAC 绑定(固定了nas的内网IP)
2、端口映射9和5000-50001端口(也试过7、8端口)
3、路由器动态DDNS已设置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Nas在内网都无法唤醒)
4、UPNP开启
5、DHCP开启
NAS:
1、BIOS设置Advanced--ACPI Settings--Resume By Onboard LAN--Enabled
2、DSM设置"启动局域网1的局域网唤醒"
3、引导文件里的mac地址改为了网卡的真实mac
安卓群晖管家:
手机用3322的动态域名+5000端口均可以远程访问
备注:
Teamviewer可以远程唤醒PC,PC在路由器做的端口映射是6。群晖管家远程连接输的是端口5000,顺利连接但无论内网还是外网均无法唤醒,手机尝试过用WOLON也唤醒不了。
折腾了两天,实在没招了.....

网友:
按着里的方法试试

https://nnboli.com/696.html

楼主:
PC上用群晖助手开启了WOL,但是nas关机后在群晖助手上选择唤醒,WOL状态开始显示百分数,然后到百分之九十几,又变成未知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的问题了。

网友A:
引导文件的mac不是网卡真正的mac地址.用引导文件模拟出的mac不能再关机下唤醒.

网友A:
要把群晖的mac刷进网卡的eeprom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文件的mac不是网卡真正的mac地址.用引导文件模拟出的mac不能再关机下唤醒. ...

大神,我把引导文件grub.cfg中的mac地址改为了蜗牛星际的真实mac,意思还要刷mac才行?能否详细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群晖的mac刷进网卡的eeprom才行.

我不需要用quickconnect来唤醒是否也要刷mac?

网友B:
群晖系统里面开启网络唤醒功能才行,光BIOS里开启有时不行,我之前些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用quickconnect来唤醒是否也要刷mac?

问题的关键是网卡的mac在关机的状态下不是引导里面的mac所以不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系统里面开启网络唤醒功能才行,光BIOS里开启有时不行,我之前些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

群晖系统DSM设置了"启动局域网1的局域网唤醒",还是没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网卡的mac在关机的状态下不是引导里面的mac所以不灵.

引导文件grub.cfg中的mac地址已经改为了网卡的真实mac啊,难道关机后引导的mac和网卡的mac会变化?

网友:
通过路由器唤醒NAS真实MAC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导文件的mac不是网卡真正的mac地址.用引导文件模拟出的mac不能再关机下唤醒. ...

不需要修改真实的MAC地址吧?我只修改引导里面的MAC地址就可以了,系统里面设置局域网唤醒就可以了

网友:
路由器可以直接唤醒吗。
我的都是啥mac也没改,就nas的bios设置了一下。

还有,电脑一定要是从软件上关机的,才能唤醒。。长按开机键关机的,唤不醒。。

网友:
楼主看下Nas关机状态下,机箱后面网口上的LED灯能不能亮(插好网络,连好路由)。
其次,可以另外下载个wake on lan APP来测试,里面只需要填网卡真实mac,ip,默认的端口即可。

网友:
请问楼主试过关机断电后在上电,能够网络唤醒吗?
我软关机不断电的情况下唤醒正常,插座电源关闭再开就唤醒不了了。网络指示灯都亮的。

网友C:
a单口黑色主板82583v网卡 可以网络唤醒,定时开关机
bios里面有个 network stack support 什么的要打开

网友:
楼主搞定网络唤醒了吗,我和你一样的A单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的主板版本是:JH M3 94V-0 1849 H-1,BIOS版本号是2.17.1246,日期:2019/6/8
我也试过修改grub.cfg,将MAC改为真实MAC,无法唤醒。
接着用工具把网卡MAC改为算出来的MAC(与grub.cfg中相同)。
当群晖中设置唤醒选项并关机后看网口的灯是亮的,从路由器上看此口上有100M的网络连接(开机后会变成1Gbps)。但是此时不管用路由器中的工具还是手机上的工具,还是电脑上的工具都无法唤醒蜗牛。而这些工具都可以唤醒网络中的另一台测试用的机器的。
尝试安装Windows 10,一样无法唤醒。安装抓包工具看,工具发出的WOL包可以正常到达蜗牛。

我也折腾了两天,看起来是主板或BIOS的问题了。
如果楼主解决了,麻烦告诉我一下方法,谢谢。

补充:昨天又做了一个测试,将别人放出的BIOS刷到我的机器上,结果还是一样无法唤醒。所以更加怀疑是硬件问题。
同时对比了网络上大家主板的图片,发现和其他人放出的A单主板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我的主板上没有蜂鸣器。
怀疑拿到了一批减配到极致的主板,唤醒功能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单口黑色主板82583v网卡 可以网络唤醒,定时开关机
bios里面有个 network stack support 什么的要打开
...

A单,绿版,bios中有个Fast boot,如果enable它,可以看到你说的那个选项,但是我把它也设置成enable了,一样没有效果。你能帮忙看下你的Fast boot中其他选项的设置吗?
目前我的选项如下,无法唤醒。
Fast Boot
VGA Support : Auto
USB Support : Full
PS2  : Disabled
Network Stack Driver support : Enable

网友(2019-06-07):
我在群晖里关机 就不能唤醒了 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