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RCA有源电视信号接收器拆解

楼主(2019-04-04):
现在这种东西基本用不着了,拆开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

最后留下两支拉杆天线,其它都没什么用,可以丢了。

网友:
还有电位器可用啊

网友A:
元件还是可以拆下来备用嘛

网友B:
还有SMA接头可以用。那些高频放大管,以前玩调频收音机和调频发射电路的时候需要到处收集。

网友C:
高频的东西,看着简单,设计还是挺复杂的。同样的电路,电路板材质,厚度变化,效果都会有变化。

网友D:
这个没啥用了~

网友E:
dc座和sma应该有用啊

网友F:
有点简陋啊。。。

网友G:
谢谢分享。。。。话当年,这是居家必备品,可以提高接收质量。。。。

网友:
洗干净,改装路由,放客厅 可以起到装饰作用。复古风

网友:
看起来象手工焊接的山寨货

网友:
这不是电视锅的简单款?

楼主:
电位器多半是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还是可以拆下来备用嘛

基本都是贴片元件,还点了胶,不好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SMA接头可以用。那些高频放大管,以前玩调频收音机和调频发射电路的时候需要到处收集。 ...

SMA接头好像是镀金的,后来也拆下了,先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的东西,看着简单,设计还是挺复杂的。同样的电路,电路板材质,厚度变化,效果都会有变化。 ...

高频的东东要求很严格,但这台机没加屏蔽,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啥用了~

现在真的没什么用,一条网线搞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座和sma应该有用啊

DC座有点锈的,会接触不良,没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简陋啊。。。

是有点山货的味道,说不定就是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话当年,这是居家必备品,可以提高接收质量。。。。

印像中记得效果不太明显,可能当时不懂玩吧,然后就一直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