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大神 求助大神 求助大神 !!!!!!

楼主(2019-04-04):
求大神 谁认识以下两张图片 是什么插头 麻烦告知名称 本人小白  谢谢 万分感谢!!!!
或者 谁哪里有 我可以购买几个

楼主:
别沉在线等!!!!!!!!!!!!

网友:
专用的不好买吧

网友A:
不认识帮顶  试试能不能改成其他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帮顶  试试能不能改成其他接口

谢谢  !

网友B:
用普通的5.08间距的三针座应该可以接触上吧,实在不行,就用三根杜邦线插上,热熔胶固定。

网友C:
拍高清图吧,在淘宝和百度搜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高清图吧,在淘宝和百度搜图片

谢谢您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的5.08间距的三针座应该可以接触上吧,实在不行,就用三根杜邦线插上,热熔胶固定。 ...

谢谢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