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了三年多的虾牌相机锂电池座充电器拆机维修

楼主(2019-04-04):
故障倒是简单。只是电源8字插座脱焊了。就顺带拆开拍几张图片大家看看这虾牌电源充电器做工是否厚道和电路设计的还行不?

网友:
跟电钻是一家的吗?

网友:
里面不错的样子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单片机的。

网友:
估计是虾牌找别的厂家OEM的吧,某宝上瑞柏、劲码的双座相机锂电充,外观和这个一摸一样。
里面还比较有意思,价格根据电池的不同100-130左右,
开始以为这个价位的充电器会很差,没想到还过的去~

网友:
我也以为是电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