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街电充电宝Y1525A破解后不能充电

楼主(2019-04-04):
本人新手,有几个街电充电宝型号是Y1525A的,破解后用完电不能给充电宝充电,充电时电池端没有电压,街电公司内部人说这个Y1525A是做了防破解措施,请问高手这个问题咋解决。Y1525型号的破解后都 可能正充电。两种电路区别不大都 是MP2636芯片

网友A:
充电还要破?不懂,跑一下电路看看。上周拆个1526 ,不用破。

网友:
充电IC和芯片有通信

网友B:
还不错 还有其他很多办法啊 我已经处理好好几个了。

网友:
你可以拆开之后购买便宜的充电宝主板,直接固定。 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两节电池稍微有点少 不过就图个方便。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了。

网友C:
难道是类似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保护板,检测到破解就锁死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 还有其他很多办法啊 我已经处理好好几个了。

你说的是外加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类似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保护板,检测到破解就锁死电池?

应该是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 还有其他很多办法啊 我已经处理好好几个了。

怎么搞的,说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节电池稍微有点少 不过就图个方便。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了。

咋弄的,字数补丁

网友:
24脚好像控制输出,25脚好像控制输入。都是给电平信号的,半年没弄了,忘了。

网友:
怎么搞的,说说呗!

网友:
不行就拆电池吧

网友D(2019-05-05):
引用 网友A:
充电还要破?不懂,跑一下电路看看。上周拆个1526 ,不用破。

1526怎么弄可以说说吗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几个苹果版的竟然面破解,所以也没深入研究,安卓版的破解了,但是容量感人。

网友:
求一个Y1526的教程啊,不会弄

网友:
楼主能再详细点不?手上有Y1525

网友(2019-06-11):
老大,我找你的改装了, 1525可以用了,但是3个指示灯貌似不能像普通充电宝那样显示, 人工按一下按键,电量指示灯就熄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26怎么弄可以说说吗

朋友 ,请问你的1526搞定了吗 我也有个1526需要弄啊,能告诉我怎么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