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折腾一下午 给IS903加个写保护开关 发帖留个纪念

楼主(2019-04-04):
手里有几个不带写保护开关的银灿is903主控板,听说银灿写保护不像慧荣那么简单把芯片写保护引脚接地就可以了;

银灿903的芯片写保护引脚是第四脚,接地为正常读写状态,通过10K电阻接到3.3V为写保护开启状态;

最主要是在网上也没发现有人折腾给903加写保护,毕竟有现成的带写保护的板子,虽然贵了点;另外一点原因可能是因为给903板子加写保护有些难度,因为主控是QFN封装的,而且写保护脚是接地的,不像慧荣的板子写保护引脚是空脚,这就增加了硬改的难度;看下图:

这就是QFN封装的主控芯片;

主控的3,4引脚都接在GND上了;改写保护就要把4脚和GND脱离开来才行,其实很久以前就想改了,但是感觉太麻烦,而且没有好的思路就没搞,今天无事,恰好想到一个方案;

看我操作吧;

首先,我把主控吹下了,然后把4脚焊接一根飞线,下图:

然后我把主控板的第四引脚的铜箔用刀片给挖掉,这样就做到了主控的4脚与PCB板脱离;

  下一步我把主控从新贴到PCB板上,这时候要注意,一定用金手指胶带把主控那条飞线固定好,还有就是不要一次性用风枪把主控吹好,而是先瞬间吹一下飞线部分,目的是让飞线定型,不会因主控太热导致飞线脱离引脚;

飞线定型后再继续用风枪吹芯片直到引脚的锡融化为止;下图为已经贴好:

然后我们不急贴闪存,我们要先把板子插到电脑上,打开量产工具,看看主控板能否正常工作;下图:

看来是没问题,下一步就是贴闪存了;

贴完闪存,别忘记把飞线另一端接地还原,然后我们去量产

量产的时候别忘记勾选SWP选项,也就是让写保护开关生效;

开卡成功;

下面我要做的就是把主控第4脚通过10K电阻接到3.3V上,我没找到10K电阻,就用一个35K的代替,感觉应该可以;

把电阻焊到一个废板上,然后一端接主控4脚的飞线,另一端飞线到3.3V;如下:

上图我把飞线焊到电容C7的一侧引脚上了,因为C7的这端引脚恰好与主控3.3V供电脚相连,也就是供电滤波;来个全图:

都焊接好后我们去测试写保护是否成功;下图:

看来是成功了;验证了第四引脚就是写保护引脚;

到此折腾的心满意足,注意了 以后卖903写保护U盘最便宜的肯定是我,节省了8元毛爷爷呢;(偷偷告诉你,淘宝搜琪加优盘就找到我)

收尾,加个开关;

鼓捣一下午,有点累,就不精修了,外貌不好,大家凑合看吧,目的达到就好;

其实有一点小秘密没和大家说,就是我这个903主控板是坏的,一直没找到原因,但经过这番折腾竟然奇迹般的好了,应该是主控脱焊;也算是给我的瞎折腾带来点回报吧!

还是那句话,折腾无罪,为的就是这份情怀;

网友:
前排围观,羡慕有技术的大神!

网友A:
你不知道银灿902 903有专用写保护软件吗?而且还可以设置密码。比起谁都可以拨的开关,密码写保护要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银灿902 903有专用写保护软件吗?而且还可以设置密码。比起谁都可以拨的开关,密码写保护要安全多 ...

呵呵,我知道有软件写保护,不过我更喜欢硬改的!

网友:
嗯,硬件开关应用比软件方便。IS903配套软件还是很丰富的,例如AI  Cache之类的

网友:
呵呵,我知道有软件写保护,不过我更喜欢硬改的!

网友:
这手艺,膜拜大神

网友:
牛逼哄哄的,佩服

网友B:
这个主控焊接有什么技巧吗,
我把主控拆下来,就焊不回去了,吹完每次都是歪的,
也不知道正确的上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焊接有什么技巧吗,
我把主控拆下来,就焊不回去了,吹完每次都是歪的,
也不知道正确的上锡方法 ...

焊盘上少放点焊油,然后主控对准大致位置就行,然后用风枪吹,基本都会自动归位的,因为主控底部中间是锡盘,同样有张力,
吹完等凉了以后看一下如果歪了,就继续吹,等锡融化了后用镊子轻轻拨正就行了,

网友:
羡慕有技术的大神!

网友(2019-05-06):
内蒙古大神啊。。。那么粗暴呢。。。

网友(2019-11-08):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银灿902 903有专用写保护软件吗?而且还可以设置密码。比起谁都可以拨的开关,密码写保护要安全多 ...

这东西在Linux Mac上又跑不了,只是Win only,硬件写保护开关起码是全平台通用,况且写保护只是用来抗病毒的,再输入个密码有什么意义, 病毒会长手来按开关?

网友(2020-03-04):
楼主,建议主控吹下来后不要挖4脚焊盘,可以先托平焊盘然后用绿油把4脚盖上,这样不但简单而且还显得专业

网友(2022-02-23):
原来903写保护是第4脚,那第19脚 的wp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2022-08-07):
2246xt的写保护是哪个脚。求教

网友:
大神,很厉害但是太丑了,我宁愿买带写保护的主控板搭配锖色金属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