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手工锯哪种比较好用?

楼主(2019-04-04):
偶尔锯片木板,自己组的圆锯太吵灰太大,出了;想买马刀锯或曲线锯,看看也不是很适用;用得较少,还是手动吧;有那种老式的小锯条锯子,还有哪些好用的锯子或锯条?

网友:
可以看看田岛的折叠锯

网友:
锯条用线锯条,一根铁丝有刺,一块2根

网友:
建议去木工论坛看看  我用的国产企鸿三倍锯非常好用  也可以选日本货  别买到假货或假洋鬼子

网友:
老A的折叠锯吧,好用

网友A:
企鸿三倍据,我自己用过,截锯+顺锯双面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鸿三倍据,我自己用过,截锯+顺锯双面锯

我用两面锯,比较结实,不易断,现有在锯条多不好用,几下齿就不锋利了

网友B:
我是网上买的马刀锯夹头改的手柄用。

网友C:
传统木工的工字型手锯最好用
竟然还有人推荐直柄木锯
呵呵

网友:
对于没有一定木工基础的diyer来说,传统框锯不是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统木工的工字型手锯最好用
竟然还有人推荐直柄木锯
呵呵

这个保留意见,好的三倍速的玩过确实下肉快刀口光滑。

网友:
木工锯也分很多种,各有千秋,也不是一锯走天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统木工的工字型手锯最好用
竟然还有人推荐直柄木锯
呵呵

你对先进技术了解实在不够。前几年我去日本验收设备,期间需要拆很多大的包装木箱,厂里借给我一把木锯用,形状就是类似6楼介绍的企鸿三倍锯,不过是一体式的,木柄缠绕藤条,齿形与企鸿锯不大一样,极其好用,锯八厘米粗的木方几下就断了。后来看到日本市场上卖的手工锯基本都是这类的,最便宜的卖1400日元。

网友:
买过易之力的三倍锯,形状和6楼的几乎一样,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统木工的工字型手锯最好用
竟然还有人推荐直柄木锯
呵呵

还是更喜欢日本锯,锋利  速度快

网友:
还是电动的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对先进技术了解实在不够。前几年我去日本验收设备,期间需要拆很多大的包装木箱,厂里借给我一把木锯用 ...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企鸿三倍据,我自己用过,截锯+顺锯双面锯

请教一下,双面齿好用还是单面齿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网上买的马刀锯夹头改的手柄用。

用马刀锯片,好用吗?

网友:
木工锯分直锯和截锯,顺纹理即木材的长方向锯木用顺齿,垂直面即截面锯木用截齿,双面齿就是2种齿型具备,顺截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