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一个液晶的问题,请入内

楼主(2019-04-04):
TI的计算器,全新的,放了一段时间,今天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突然这样了,有救吗?

楼主:
黑色区域还能显示,

网友A:
病不轻,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病不轻,凑合用吧

好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发霉?会扩散吗?

网友:
密封袋+吸潮剂,电池拿下来,冰箱冷冻一个月,再看看

网友B:
反光膜

可能是液晶背后的反光膜部分变透明了,老坛有坛友弄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937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9479
应该还有,要是暂时找到这么多,

网友:
应该是偏振膜有问题 了,换一张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
6楼正解。我用过白有光纸,锡纸,某些杂志银色部分,都可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液晶背后的反光膜部分变透明了,老坛有坛友弄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9370
http:// ...

谢谢热心的兄弟

网友:
我觉得是前面的那片偏振片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淘宝有卖,揭下来重新贴一张新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