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对Toggle闪存32Die以上 8贴东芝的正确开卡方法

楼主(2019-04-04):
PS:此方法由大神@onlyu7302首次公布原理并由@luo0271127实践得出
感谢两位大大,本人只是写贴,勿杠

=====================================================================

对于2246EN 8贴9D2H  9E2H 9DDJ 9EDJ 9EFK  9DFK 9DFL 9EFL 9CDJ 等8Die 4CE闪存开不过的情况
解决方法如下:
将2246EN量产工具文件夹中的FlashDB文件夹里的Flash.SET(闪存参数配置)文件内对应的闪存参数第46项数值(十六进制)适当降低1-6(十六进制)即可
以9DDJ为例:
双击可查看大图

有条件的同学可以试一下2246EN 4贴8S2F 8S2H 7S2F 7S2H,把数值降低一点试试看

网友A:
4贴估计好过,关键是大于32die,也就是8贴8H2H之类的。。因为8x4CE刚好是32CE,2die/ce就是64CE,不知道情况如何。。。

网友B:
假如不是8贴,把这个数值调高,会得到什么结果?过两天我的的板子到了试试。

网友B:
同样9ddj,Q1112A开要比N1126K写入速度快30M每贴,看flash.set参数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贴估计好过,关键是大于32die,也就是8贴8H2H之类的。。因为8x4CE刚好是32CE,2die/ce就是64CE,不知道情 ...

去年有个卖TAG8S2F的再2246EN死活只能双贴....4贴就GG,后来才知道那8S2F是16Die 4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不是8贴,把这个数值调高,会得到什么结果?过两天我的的板子到了试试。 ...

超频吗?闪存冒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9ddj,Q1112A开要比N1126K写入速度快30M每贴,看flash.set参数没有变化

这个要看固件的,参数只是让固件以何种方式装载并稳定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9ddj,Q1112A开要比N1126K写入速度快30M每贴,看flash.set参数没有变化

Q1112A不是停老吗?难道是厂里专用固件流出市场?

网友C(2019-06-16):
引用 楼主:
去年有个卖TAG8S2F的再2246EN死活只能双贴....4贴就GG,后来才知道那8S2F是16Die 4CE ...

8S2F可以4贴,别人都做出成品了。7S2F也可以做8贴,别人同样做出来了

网友:
RE: SM2246EN对Toggle闪存32Die以上 8贴东芝的正确开卡方法 [修改]
高级模式
BColorImageLinkQuoteCodeSmilies@朋友

网友:
有偿求一个9E2H的固件!我的8贴9E2H能开卡正常,但是AUTO里只有9D2H,只能用9D2H来开卡,虽然ID一样,但是这两个的参数应该不一样吧?为什么flash db里能搜到9E2H,但是开卡设置里就是找不到9E2H?只有9D2H

网友D:
改20可以开卡成功,但是不能通过测试软件。还是老实4贴吧

网友(2019-10-27):
引用 网友D:
改20可以开卡成功,但是不能通过测试软件。还是老实4贴吧

换版本,SM2246AB_MPQ0113B_FWP1225C RDT必须做一下另外建议1G缓存,单双都OK

网友(2020-11-15):
引用 网友C:
8S2F可以4贴,别人都做出成品了。7S2F也可以做8贴,别人同样做出来了

是的,四贴可以开出来,别的版本根本不行,关交锚也不行.N版不用关交错也能开出64die..8s2f...

网友:
我8贴7S2F,8贴9D2J,8贴9DDJ按照这个46位降还是开不过,3种颗粒都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
交错关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