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翻车 废品站收的台式电脑点不亮

楼主(2019-04-04):
最近无聊没事干 就买了个U来试试看 没想到……
放了好久 很多灰

这是刚刚到的包裹

买的是X2 260

打开 看到一大团报纸

拆开报纸 看到CPU

CPU

型号是260

背面

针脚都没有一个变形 弯曲

上机

没有散热器 用这个散热片凑合

打上硅脂

接上液晶电视

按下开机键

结果是没有信号输出 接显卡 主板的HDMI 都没有用
接主板和显卡的VGA也没有输出

CPU发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显卡风扇不转了 难道是放久了 坏了?不清楚 先丢着吃灰
后面换换内存条 显卡 主板 CPU 来排除下故障 如果主板翻车了……emm……

网友:
楼主开个回收站吧

网友:
你要是有个电脑PCI诊断卡,要方便一些,主板点不亮原因就较多了,慢慢排查

网友:
  点不亮老板包换不

网友:
根据主板蜂鸣器来判断,拔掉内存和硬盘,上电测试,如果有报警声音,CPU一般是好的,没有报警声,断电重新安装一下CPU,直到确认CPU是好的,然后插上内存条,拔掉电源,扣掉主板纽扣电池,短接清bios,重新装上电池上电,看有无图像输出

网友A:
废品站买来的东西,有问题才是正常啊,没问题也许就不会出现在那里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买来的东西,有问题才是正常啊,没问题也许就不会出现在那里了呢

这得看情况的,低配的电脑有可能是好的,双核CPU在废品站还是比较常见的,我在废品站看到好几个500G硬盘,老板要卖20块一个,我也怕是坏的,没敢要,而且我也不缺硬盘用,2G 的DDR2内存也很多,用不上,倒是用两块带垃圾U的旧主板和老板换了一块带CPU的主板,板子上面竟然是一个好的4核的AMD CPU,捡到漏了

网友:
上次房客扔了个B85在出租房走了,看了看1150的价格,不想没事找事了

网友:
这不存在翻不翻车!废品站的东西,本身就是赌。这样说来,打麻将不是整晚翻车了吗?

网友B:
主板是华硕M4A88吗?之前装机的时候对这块板子还有点点映象,但最后我买了技嘉的GAMA770

网友:
最小系统法试试,只装电源主板CPU开机...

网友B:
还真是这块主板呀~这主板虽然比起之前的型号缩水了一些,但也还算用料扎实的,主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小些,最多是BIOS有问题或者有短路的设备插在上面,我之前遇到过一个鼠标线破了的,插在电脑上能开机,但点不亮的情况。
我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先拆些东西下来试一下。主要电源和内存条,这个电源我没看出来是什么牌子型号的,如果负载能力不行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内存条的话,有些是“AMD条”和普条混用了拔掉一条试试,如果反复重置,电源灯亮哥又灭了,那就是其中一个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这块主板呀~这主板虽然比起之前的型号缩水了一些,但也还算用料扎实的,主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小些,最 ...

电源是AOC的 额定输出功率240W 用最小系统法也不开机 鼠标接上去灯闪一下就没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先吃灰了
内存条都是渣士顿的 DDR3 2G 1333 一条宽 一条窄 宽的掉了3个贴片元件 可能会因为掉元件不开机 所以都是用窄条测试

网友:
我给我姐装的电脑是盈通785主板,240CPU,用了10年了,现在几个月就会出现无法开机,把内存拿出金手指嚓嚓就好了。

网友:
主板有短路。某个元件。或者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华硕M4A88吗?之前装机的时候对这块板子还有点点映象,但最后我买了技嘉的GAMA770 ...

冤有头、债有主,终于见到真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