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两实标的米兰极光38W和48WLED灯泡

楼主(2019-04-04):
修过或拆过N多品牌的大、小功率LED灯泡,国产的大多虚标严重,特别是20W以上大点功率的,没想到这米兰极光的却极为实标,48W的短接两灯珠后还有44.4W,真是良心标注产品。
看看就知道:

楼主:
再来拆一只同品牌的38W灯泡,一样拿中手中沉甸甸的,散热片做得厚实,同样的是灯珠烧坏,只是没见过烧得这么厉害的样子的灯珠呀?一次还烧了三只,这应该是长时间工作罩内温度太高所致,直接短拉三只灯珠也修好了,实测功率 还有35W,真算上得良心产品哈。这种结构的唯一缺点就是如果驱动坏了就只能破拆才能修了。

网友A:
没有散热死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散热死的快。

小伙子你看了帖子没有呀?这质量可以的,原来拆过类似的就没多放照片,这用了塑包铝的散热好得很,只是从外面你没看出来,那个散热片在塑料内。

网友B:
以前用风扇散热的,现在只要铝基板就够了,进步多了。

网友C:
用不久了  少两其他就电流变大  死的更快

网友:
覆铜看着挺大的,对散热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久了  少两其他就电流变大  死的更快

你知道恒流驱动不?你那是定压驱动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风扇散热的,现在只要铝基板就够了,进步多了。

不是的,铝基板后有铝板,原来的帖子拆过这个就没把灯板拆开拍,不然这大的功率不会长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恒流驱动不?你那是定压驱动的想法

两颗灯珠有那么高瓦数?48-44.4  有3.6w?  单颗1.8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颗灯珠有那么高瓦数?48-44.4  有3.6w?  单颗1.8瓦?

就算不减这两颗灯珠,标48W有45W也不错 的,你要这么说就没办法了,国产的LED灯拆得不少

网友:
算是良心货了

网友:
熱心會員  现在这样的产品多了。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怎样用万用表或什么方法检测灯珠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怎样用万用表或什么方法检测灯珠的好坏?

R10K可测试的,正常的就会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R10K可测试的,正常的就会亮呀。

谢谢朋友!

网友(2019-11-05):
第二个灯泡短接后,岂不是一串19灯珠,一串18灯珠, 这样电流会平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怎样用万用表或什么方法检测灯珠的好坏?

普通灯珠,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就可以测试,高压灯珠就不能用万用表测试了(比如一颗灯珠内部2串或者3串的灯珠)。

网友:
17年的米兰,不敢买大功率,怕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