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捡了个凌度4.3寸行车记录仪------拆之

楼主(2019-04-04):
故障  不开机

网友A:
全志方案的,好像音频采样率只有8KHz,停在开机界面一般是感光片故障,开机都没反应可能是主控丢失程序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志方案的,好像音频采样率只有8KHz,停在开机界面一般是感光片故障,开机都没反应可能是主控丢失程序等故 ...

找厂家说没有固件给   凌度LP800

楼主:
谁有固件请传一个

网友:
貌似还可以的设计啊

网友B(2020-06-25):
请问楼主,面板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没啥用

网友(2021-02-10):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面板是怎么打开的?

打开面板用(手机电池更换用)塑料片插进记录仪的 边角处(一定要从角开始 因为边角没有锁扣) 然后顺着移动塑料片 完美打开 无痕迹

网友C:
大佬,请教一下,我这个记录仪这个很小的十脚芯片烧毁了,丝印也看不清,请教我通过什么办法能获取到丝印信息啊?谢谢谢谢了,我隐约看到第一排第一个好像是8开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教一下,我这个记录仪这个很小的十脚芯片烧毁了,丝印也看不清,请教我通过什么办法能获取到丝印信 ...

如果扭在一起那两条线是喇叭线,估计是声音功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扭在一起那两条线是喇叭线,估计是声音功放芯片。

不是,是主副电源那的

网友E:
凌度过保可以修的, 先加客服的QQ, 再按要求寄到指定地址。。

我肿么知道的, 因为我的凌度安霸A12方案的很容易坏,2017年3月购, 过保后修过两次。。现在还在用,自己买了一个第三方的gps模块。。厂商过保后有服务, 挺好的。。没亏。。

网友F:
这种后视镜式的机器不舒服,晚上不能熄屏老感觉很不舒服,影响shi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后视镜式的机器不舒服,晚上不能熄屏老感觉很不舒服,影响shi

现在全屏式的流媒体镜, 明暗自适应的, 好用

网友G(2021-03-18):
引用 网友E:
凌度过保可以修的, 先加客服的QQ, 再按要求寄到指定地址。。

我肿么知道的, 因为我的凌度安霸A12方案的 ...

过保维修收费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保维修收费高吗?

我那个可能比较特殊, 那个型号故障率很高, 两次都没收我钱, 我只出寄出的邮费

毛病就是不停地重启。。重启的音乐特别熟悉。。光头于洋有期车评, 那个车上的记录仪也是坏的, 故障和我的一样

网友:
这个我当年也有一个,录像不怎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