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830B,我的第一个数字表

楼主(2019-04-04):
今天翻仓库找到一个老数字表,应该是96或者97年买的了,也有20多年的历史了,当年可是攒了半年零花钱买的!
找出来了就调整一下,这么多年了电压误差也只有0.1左右,调整后,整体线性还是不错的!
看来以后还能发挥余热!

网友A:
最早该是60元的830才对  你这已经是牛屎封装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该是60元的830才对  你这已经是牛屎封装得了

对对的,小县城买的,记得是68元,和老板磨了半天少了两块,

网友:
牛屎芯片,当炮灰表不错

网友B:
我有一块同型号的表,是91年的表,盒子和楼主的一样。
但是我的表拨盘没有凸起,芯片是91的集成电路,不是牛屎。
我的表和楼主的表做工相比好很多,外壳塑料无任何老化,标识清晰。
看来90年代前期的产品和90年中后期相比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用料和材质都开始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同型号的表,是91年的表,盒子和楼主的一样。
但是我的表拨盘没有凸起,芯片是91的集成电路,不是 ...

就是就是,牛屎芯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