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今天来造个微型锂电充电线

楼主(2019-04-04):
内置两节锂电的万用表改装好了,该改充电线了,我的万用表充电设计成单节锂电分别充电的,用ap5056作充电方案吧,先在USB头来点小改造,然后把芯片焊上去,开始搭线输出线的电容放接头这里吧接线完成

网友:
好手艺  不过感觉有点悬 不怕短路吗

网友:
弄好得AB胶封装才好

网友A:
输出端短路怕不怕烧啊

网友:
好大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短路怕不怕烧啊

输出简易用胶布绝缘,外部固定死,应该不容易短路吧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在安鑫那里有超迷你的充电芯片,还不错。

网友(2023-01-25):
IC是串联稳吧,用7809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