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ynaptics TM-P3014戴尔触摸板改usb遇难题,求助

楼主(2019-04-04):
戴尔的触摸板,ic是s910zb,有人说左1234针脚分别是vdd,clk,dat,gnd,但是我不管咋接电脑就是没反应,不识别,直接接ps2口也没反应,接俩稳压二极管变电压3.3v也不识别,卡死了,求助,这玩意咋搞

网友A:
PS2接口貌似需要开机前接入,开机以后接入好像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2接口貌似需要开机前接入,开机以后接入好像不识别。

是的, ps接口要在开机之前接入,开机之后接入是无效的。usb是即插即用。

网友:
你是主板usb不够用还是USB都不好用,可以改摄像头或者读卡器,ps2和usb不通用,协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