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新鲜玩意 可插卡运动蓝牙耳机

楼主(2019-04-04):
常见的蓝牙耳机就是可以通过蓝牙连接手机等播放设备,部分可以通过按键切换当前曲目,近一两年新出的蓝牙耳机都增加了插卡播放功能,可以在不方便带手机的时候播放卡内的音乐,当作单纯的播放器来用。

网上找的同类耳机图片

去年从大叔那淘来的半只蓝牙耳机,今天翻出来测试一下,再看看要怎么折腾一下

外壳只有半边,缺少按键这半面,比较难折腾了

磁吸的,不用的时候相互吸起来,形成一个圈挂在脖子上不会掉

异型设计

这儿有个调音孔

不知道哪个厂的logo

左边是tf卡槽,右边是usb充电口

电路板上三个按键,对应音量+/-(上一曲,一下曲) 接听(挂断,暂停,播放,模式切换)

主芯片很小一颗 杰理的 看丝印应该是AP1C896  但网上没资料

80ma的电池,够小的了

充会电 话筒边上有三个led,

连接成功

放个音乐听听, 还能显示电量

功能正常,看来得相办法弄个合适的外壳,裸奔不雅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电池容量太小了吧

网友B:
壳子不好搞了,改成蓝牙接收器和有线耳机

网友C:
我也想把蓝牙耳机板子塞到音箱里

网友D:
好东西啊,套个热缩管得啦

网友E:
谢谢分享。。。。可以考虑入手台3弟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太小了吧

还有更小的,可能你没 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不好搞了,改成蓝牙接收器和有线耳机

那不是有点可惜,插卡功能不想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把蓝牙耳机板子塞到音箱里

成品的音箱是按键切换到蓝牙,自己改的得加开关或者拨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啊,套个热缩管得啦

好丑啊,这是专业不专业人士得看的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可以考虑入手台3弟打印机。。。。

太高端,撸不起啊

网友F:
带插卡的看起来很尴尬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丑啊,这是专业不专业人士得看的见的呢

丑就别见人了,塞兜里

网友:
用3D打印机打印一个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丑就别见人了,塞兜里

热缩管一套上,TF卡和充电线咋插啊。

网友H:
没壳子确实麻烦,3D打印的5太粗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缩管一套上,TF卡和充电线咋插啊。

掏窟窿呗,哈哈,这个还难得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插卡的看起来很尴尬啊。

还好吧,只是卡插进去外面还能看到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壳子确实麻烦,3D打印的5太粗糙了

千元级的打不了这么小的零件,粗的根本拼不起来,几十w级别的精度可达到0.1mm